[Allegro] allegro 使用技巧

楼主(2013-05-09):
1. 鼠标设定: 在ALLEGRO视窗 LAYOUT时,每执行一个指令例:Add connect, Show element等鼠标会跳到Option窗口,这样对layout造成不便.
1) 控制面版>滑鼠之移动选项中,指到预设按钮(或智慧型移动):取消“在对话方块将滑鼠指标移到预设按钮”设置
2. Text path设置: 在ALLEGRO视窗 LAYOUT时,不能执行一些指令:Show element, Tools>report…
1) 应急办法:蒐寻一个相应的log文档copy到档案同一路径即可.
2) Setup>User Preference之Design_Paths>textpath项设為:C:\cadance\PSD_14.1\share\pcb/text/views即可.
3. 不能编辑Net Logic.
1) Setup>User Perference之项选择logic_edit_enabled,点选為允许编辑Net Logic, 默认為不能编辑Net Logic.
4. 转gerber前需update DRC,应尽量将DRC排除,有些可忽略的DRC如何消除?
1)  **中文字所產生的K/L error,可另外增加一个subclass,这样该文字不用写在ETCH层,可消除K/L error.
2) 有些可忽略的P/P,P/L 的error,可给那些pin增加一个property---NO_DRC, 操作:Edit/Properties,选择需要的pin,选NO_DRC, Apply, OK
5. 对某些PIN添加了”NO DRC”的属性可ERRO并不能消除﹐这是為什么?
1) “NO DRC”属性只争对不同的网络﹐对相同的网络要清除ERRO,可设定Same net DRC 為off.
6. 如何Add new subclass:
1) Setup>Subclass之Define Subclass窗口选Class,点add”New subclass” 通常用到的new subclass有:Geometry\Board Geometry\之Top_notes, Bottom_notes, Gnd_notes, Vcc_notes等。其作用為gerber中Log之Title/Page name所放层面。
7. 对differential pair nets 之”net space type” properties应怎样设定?
1) 先设定对net 设定一differential pair property,
2) 再在constraints system 控制面板中选择spacing rule nets 栏的attach property nets,并在allegro 窗口control panel的find by name 下选择 property,
3) 选取相应property,
4) 再对其套用spacing rule 即可.
8. Hilight时的两种不同的显示方式(实线和虚线)
1) 在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中,勾上display_nohilitefont,则以实线显示,不勾则虚线显示,实线比较容易看清
9. 怎样更新Allegro layout窗口下的tool bar和display option设定
1) View>customization>tool bar中,勾上欲显示在窗口中的内容;欲锁住右边display option窗口,在view>customization>display option中选locked_right.这样重开一个ALLEGRO窗口时就会恢复上一次的设定.
10. Color and Visibility 视窗过长,有的人在使用一阵子后会发现Color and Visibility 视窗过长不好关掉其视窗,这时有两个方法可解决.
1) 关掉 Allegro程式然后删掉\pcbenv路径下的allegro.geo,再进 Allegro 就会重设其视窗
2) 将Allegro.geo 档中的Form.cvf_main 改其值  60  40  0  430
11. 开啟allegro时,会自动在桌面上生成allegro.jrl档,怎麼解决? 可能的情况:环境变数中将temp路径设成了桌面
1) 环境变数中将temp应设成:%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2) Setup>User Perference之Design_Paths>textpath项设成了桌面
12. 当我们要RENAME背面元件时不成功
1) 选Edit/property,选中背面所有元件(FIND中选component),分配一个auto_rename属性,然后再rename一次.
13. Rename
1) Setup/user preference editor/misc/fst_ref_des可以设数值如501,它代表的意思是元件Rename后是从501开始如C501,R501等等。
14. 我们在走线时﹐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走线时候我们渴望RATS显示随著走线而改变﹐以便走线﹒ Setup/Drawing options之Display中的Ratsnest Points有两选项﹕
1) Pin to Pin (Rats在Pin之间显现)
2) Closest end point (Rats随走线改变显示)
15. 怎样复制多个有规律的VIA
1) 点COPY在右命令栏X,Y中输入VIA的个数,则间距以PIN舆PIN之间距為准.
16. 有时打开allegro窗口,menu会反白无效.
1) 将不是系统路径(c:\cadence\psd_14.1\share\pcb\text\cuimenus)下的men文档删除,再更新系统路径下的men文档,
2) 再重新开一个allegro窗口.
17. Stroke的使用
1) Setup>User Preferences…>UI:no_dragpopup, 若勾选用右键画stroke图形就可实现快捷功能﹐默认状态為须用CTRL+右键才可实现Stroke功能18. 如何将Help file、可执行程式掛在Allegro Menu上?
1) 将\Layoutserver\F\User\14747\Menu File下的*.men档Copy to: C:\Cadence\PSD_14.1\Share\Pcb\Text\cuimenus下,
2) 将\Pcb_server2\Pcbl\Help File\下的Help file Copy to C:\Cadence\PSD_14.1\Share\Pcb\Help下。掛上去的Help file就可以执行了。
19. Menu之Path设置。
1) Setup>User Preferences之Ui_paths 选menupath项,其默认Path為当前路径和C:\Cadence\PSD_14.1\Share\Pcb\Text\cuimenus,当你要改变Menu时,建议新增一个Menu路径以防损坏系统的Menu.
20. env中快捷键的保留
1) 将C:\Pcbenv 下的env档中alias项Copy to: C:\Cadence\PSD_14.1\Share\Pcb\Text下的env档中。即可保留你在env中的快捷键设置。
21. 在进行SUB_DRAWING时﹐同一个内容会有两个相同名字﹐有时也无法打开
1) 在SETUP/下的CLIPPATH路经只设当前路径﹐别的去掉
22. 定义某部分区域不能有测试点
1) 在Manufaturing/no_probe_bottom这层加上一块SHAPE则可.当用Route/Testprep/create Probe来create这块区域的测试点时会失败,出现的提示為:Pin out of bounds.
23. Allegro Lib里的pad有更改﹐而在做零件的视窗replace不了该pad﹐即使删掉该pad重新叫进来也不能update﹒
1) 把该pad的坐标先记下来﹐然后把该种pad删掉﹐
2) 选too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在弹出的窗口中选purge/all,再在弹出的窗口中选yes,之后再重新叫进该pad就ok了.
24. 对於VCC,GND等这些线宽要求较高的信号, 在pin脚比较小,比较密的IC上走这些信号时就很容易產生line to line的错误,如果只是单纯的把线宽改小了来走也会產生L/W的错误.
1) 在设这些信号的rule时,在constrain system master下的physical (line/vais)rule set etch value下,把min line width设為VCC, GND等信号一般要走的线宽值,
2) min neck width设為那些特殊IC能走的线宽值,
3) max neck length设為这段线宽减少了的线可以走多长.
4) 然后在这些信号套上这个rule.以后在走线时就可以把特殊IC上的VCC,GND等信号的线宽改為刚才所设的那个min neck width值而不会出错.
25. 做零件时无法放置PAD
1) 可能是右边display窗口的option栏: Inc 和Text block项数字為零﹐将其改為自然数则可
26. 做金手指零件时﹐REF*等五项内容摆放的层面(Assembly_Top OR Assembly_Bottom)
1) 当金手指的两面做成同一个零件中时﹐REF*等五项内容只放在Assemble_top 层﹔
2) 当金手指的两面分开来做成两个零件﹐对於Top层的零件﹐其REF*等五项内容放在Assembly_Top层﹐对於Bottom层的零件﹐其REF*等五项内容放在Assembly_Bottom层
27. 在board file中replace不同封装的零件?
1) 先给要replace的零件增加一属性----Edit/Property, 选择temporary package symbol, apply.
2) 再执行指令: place/replace SPECCTRAQuest Temporary/symbol. Replace的零件要与原来的temporary symbol的pin count一样
28. 开啟Allegro视窗时,等待很长时间,在command视窗提示Function未找到等资讯。
1) 将\Pcbenv\下的不常用之skill file delete掉,把 Allegro.ilint 档内的相应之Load “*.il”行delete掉。
29. Z_COPY命令在shape symbol和flash symbol格式中不能使用.
1) 在setup>drawing size>type去变换工作平臺的格式到可以使用Z_COPY的格式,用后再变回来即可.可省去subdrawing的繁琐.
30. 如何保护自己的Project。
1) Allegro14.2中Allegro Design Expert之Editor. File>Properties选择Password. 输入密码,再钩选Disable export of design data项,这样你的Project就不会被人盗用了。
31. 在Allegro14.2中不能执行dbfix指令。

楼主:
1) Dbfix为Allegro14.1中用来Repair errors的****程式,而在Allegro14.2中将这些Check& Repair errors的功能集中在DB Doctor这一个****程式中。DB Doctor可以Check& Repair各类型的errors 它支援各种类型的layout档案格式,像*.brd *.mcm *.mdd *.dra *.psm *.sav *.scf. 但它不能确定完成repair所有errors.
32. Allegro Utilities****程式介绍
1) Allegro to SPECCTRA: SPECCTRA Automatic Router
2) Batch DRC: 移除板子内所在DRC marks,只是移除mark而以,若要layout须Run Update DRC.
33. 如何避免测点加到Bottom层的零件内。
1) 一般情况下测点都加在Bottom层,即layer选Bottom.在运行加测点时Route>Testprep>Auto…中不要钩选Allow under component,电脑会自动根据零件之Assembly侦测是否有湞点在零件内。已加在零件内的湞点将无效。
34. 如何一次性highlight没有加测点的net
1) 方法一:在运行完Route>Testprep>Auto…之后,highlight所有net,然后关掉所在层面,只开Manufacturing>PROBE_BOTTOM,之后以框选方式dehilight所有net,再打开需要之层面,剩下的highlight net即为未加测点之net.
2) 方法二:在运行完Route>Testprep>Auto…之后,在Allegro 命令行输入hl_npt即可一次性highlight没有加测点的net. 前提是…\pcbenv\下面有hl_npt.il skill file.
35. CRTL键在Allegro中的使用。
1) 在执行逐个多选指令像Hilight、其他命令之Temp Group时,按住CRTL键可以实现反向选择的功能,即执行Hilight时,按CRTL键时为Dehilight, 执行其他命令之Temp Group时按CRTL键为取消选择。
36. 通过show element之report档产生一个list file.
1) Display>Show element框选目标net or symbol etc,则产生一个Report视窗,将其另存为一个txt档,即为一个list file.这一list file可用於Hilight一组线,Delete一组symbol,此作法比设定Group或定议Bus name更为灵活。
37. 固定Report窗口以便显示多个Report 窗口
1) 在Report窗口选File>Stick,该窗口即可固定﹐再执行Report指令时﹐该窗口将不会被覆盖
38. 中间键之放大缩小的设定
1) 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 no_dynamic_zoom,若勾选﹐则点击中间键时只可一次性Zoom窗口﹐默认状态时﹐点击中间键可随意zoom窗口
39. Show element时不显示manhattan etch length
1) Setup>User Preferences…>UI: show_max_manhattan_pins 在Value栏Key入1就可以Show element时不显示manhattan etch length,此设置对有NO_RAT属性的net不适用
2) 一般情况下超过50 pins的net,比如GND等power net, Show element时不显示manhattan etch length

楼主:
26、非电气引脚零件的制作
1、建圆形钻孔:
(1)、parameter:没有电器属性(non-plated)
(2)、layer:只需要设置顶层和底层的regular pad,中间层以及阻焊层和加焊层都是null。
    注意:regular pad要比drill hole大一点。
27、Allegro建立电路板板框
步骤:
1、设置绘图区参数,包括单位,大小。
2、定义outline区域
3、定义route keepin区域(可使用Z-copy操作)
4、定义package keepin区域
5、添加定位孔
28、Allegro定义层叠结构
对于最简单的四层板,只需要添加电源层和底层,步骤如下:
1、Setup –> cross-section
2、添加层,电源层和地层都要设置为plane,同时还要在电气层之间加入电介质,一般为FR-4
3、指定电源层和地层都为负片(negtive)
4、设置完成可以再Visibility看到多出了两层:GND和POWER
5、铺铜(可以放到布局后再做)
6、z-copy –> find面板选shape(因为铺铜是shape) –> option面板的copy to class/subclass选择ETCH/GND(注意选择create dynamic shape)完成GND层覆铜
7、相同的方法完成POWER层覆铜
Allegro生成网表
1、重新生成索引编号:tools –> annotate
2、DRC检查:tools –> Design Rules Check,查看session log。
3、生成网表:tools –> create netlist,产生的网表会保存到allegro文件夹,可以看一下session log内容。
29、Allegro导入网表
1、file –> import –> logic –> design entry CIS(这里有一些选项可以设置导入网表对当前设计的影响)
2、选择网表路径,在allegro文件夹。
3、点击Import Cadence导入网表。
4、导入网表后可以再place –> manully –> placement list选components by refdes查看导入的元件。
5、设置栅格点,所有的非电气层用一套,所有的电气层用一套。注意手动放置元件采用的是非电气栅格点。
6、设置drawing option,status选项会显示出没有摆放元件的数量,没有布线的网络数量
30、Allegro手工摆放元件
1、place –> manully –> components by refdes可以看到工程中的元件,可以利用selection filters进行筛选。另外也可以手工摆放库里的元件。还可以将对话框隐藏(hide),并且右键 –> show就可以显示了。
2、如何镜像摆放到底层?
    方法一:先在option选mirror,在选器件
    方法二:先选器件,然后右键 –> mirror
    方法三:setup –> drawing option –> 选中mirror,就可进行全局设置
    方法四:对于已摆放的零件,Edit –> mirror在find面板选中symbol,再选元件
    这样放好元件后就会自动在底层。
3、如何进行旋转?
    方法一:对于已经摆放的元件,Edit –> move 点击元件,然后右键 –> rotate就可以旋转
    方法二:摆放的时候进行旋转,在option面板选择rotate
35、Allegro快速摆放元件
1、开素摆放元件:place –> quickplace –> place all components
2、如何关闭和打开飞线?
    关闭飞线:Display –> Blank Rats –> All 关闭所有飞线
    打开飞线:Display –> Show Rats –> All 打开所有飞线
3、快速找器件:Find面板 –> Find By Name –> 输入名字
36、Allegro布局基本知识
1、摆放的方法:Edit –> move或mirror或rotate
2、关于电容滤波,当有大电容和小电容同时对一点滤波时,应该把从小电容拉出的线接到器件管脚。即靠近管脚的为最小的电容。
3、各层颜色设置:top –> 粉色;bottom –> 蓝色;
37、约束规则的设置概要
1、约束的设置:setup –> constrains –> set standard values 可以设置线宽,线间距。间距包括:pin to pin、line to pin、line to line等
2、主要用spacing rule set 和 physical rule set
38、约束规则设置具体方法
1、在进行设置时,注意在Constrain Set Name选择Default。这样只要是没有特殊指定的网络,都是按照这个规则来的。
2、一般设置规则:pin to pin为6mil,其他为8mil。
3、Phsical Rule中设置最大线宽,最小线宽,颈状线(neck),差分对设置(这里设置的优先级比较低,可以不管,等以后专门对差分对进行设置),T型连接的位置,指定过孔
4、添加一个线宽约束:先添加一个Constrain Set Name,在以具体网络相对应。
40、区域规则设置
1、设定特定区域的规则,例如,对于BGA器件的引脚处需要设置线宽要窄一些,线间距也要窄一些。
2、setup –> constraints –> constraint areas –> 选中arears require a TYPE property –> add 可以看到options面板的class/subclass为Board Geometry/Constraint_Area –> 在制定区域画一个矩形 –> 点击矩形框,调出edit property –> 指定间距(net spacing type)和线宽(net physical type) –> 在assignment table进行指定

楼主:
41、创建总线
1、打开约束管理器(electronical constraint spreadsheet)
2、显示指定网络飞线:Display –> show rats –> net 然后在约束管理器中选择要显示的网络
3、如果要设置等长线,但是在线上有端接电阻,那么需要进行设置(x net),使得计算的时候跨过端接电阻。这就需要为每一个端接电阻设置仿真模型库,设置完成以后,就可以在约束管理器中的看到网络变为了x net
4、添加信号仿真模型库:Analyze –> SI/EMI Sim –> Library 添加模型库 –> Add existing library –> local library path
5、对每个新建添加模型:Analyze –> SI/EMI Sim –> Model 会显示出工程中的器件,然后为每个器件添加仿真模型。对于系统库里面的元件有自己的模型库,可以利用Auto Setup自动完成。对于系统库里面没有的模型,选择find model
6、在约束管理器中,点击object –> 右键,即可利用filter选择需要选择的网络,可以选择差分对,x net等。
7、创建总线:在约束管理器中,选择net –> routing –> wiring 然后选择需要创建为总线的网络 –> 右键,create –> bus
42、设置拓扑约束
44、线长约束规则设置
1、对线长的要求,实际就是设置延时,可以按照长度来设置,也可以按照延时来设置
2、打开约束管理器 –> Electronic constraint set –> All constraint –> User – defined 选择在设置拓扑结构时设置好的网络 –> 右键选择SigXplore –> 在pro delay里选择。也就是说如果要想设置线长约束,需要先定义一个拓扑结构,然后再指定这个拓扑结构的网络约束。
45、相对延迟约束规则设置(即等长设置)
1、在设置相对延迟约束之前也需要先建立拓扑约束
2、在拓扑约束对话框 –> set constraint –> Rel Prop Delay 设定一个新规则的名称 –> 指定网络起点和终点 –> 选择local(对于T型网络的两个分支选择此选项)和global(对于总线型信号)
47、布线准备
1、设置颜色:Display –> color/visibility 其中group主要设置:stack-up,geometry,component,area
2、高亮设置:Display –> color/visibility –> display选项:temporary highlight和permanent highlight 然后再在display –> highlight选择网络就可以高亮了。但是此时高亮的时候是虚线,可能看不清,可以在setup –> user preferences –> display –> display_nohilitefont 打开此选项 也可以设置display_drcfill,将DRC显示也表示为实现,容易看到。另外DRC标志大小的设置在setup –> drawing option –> display –> DRC marker size
3、布局的时候设置的栅格点要打一些,在布线的时候,栅格点要小一些
4、执行每一个命令的时候,注意控制面板的选项,包括option,find,visibility
5、不同颜色高亮不同的网络:display highlight –> find面板选择net –> option面板选择颜色,然后再去点击网络。
53、差分布线
1、差分线走线:route –> conect然后选择差分对中的一个引脚,如果已经定义了差分对,就会自动进行差分对布线。
2、如果在差分布线时想变为单端走线,可以点击右键:single trace mode
54、蛇形走线
1、群组走线:route –> 选择需要布线的飞线这样就可以多根线一起走线了 –> 但快到走线的目的焊盘时,右键 –> finish 可以自动完成 –> 再利用slide进行修线
2、常用的修线命令:
(1)、edit –> delete 然后再find中可以选择Cline(删除整跟线)、vias、Cline Segs(只删除其中的一段)
(2)、route –> slide 移动走线
(3)、route –> spread between voids 并在控制面板的options栏输入void clearance即可进行自动避让。
55、铺铜
1、建议初学者内电层用正片,因为这样就不用考虑flash焊盘,这时候所有的过孔和通孔该连内电层的就连到内电层,不该连的就不连。而如果用负片,那么如果做焊盘的时候如果没有做flash焊盘,那么板子就废了。
2、在外层铺铜:shape –> rectangular 然后再option中进行设置
(1)、动态铜(dynamic copper)
(2)、制定铜皮要连接的网络
3、铺铜后如何编辑边界:shape –> edit boundary 就可以对铜皮就行修改边界
4、如何删除铜皮:edit –> delete –> 在find中选择shape –> 点击铜皮就行删除
5、修改已铺铜的网络:shape –> select shape or void –> 点击铜皮,右键assign net
6、如何手工挖空铜皮:shape –> manual void –> 选择形状
7、删除孤岛:shape –> delete islands –> 在option面板点击delete all on layer
8、铺静态铜皮:shape –> rectangular –> 在option面板选择static solid
9、铜皮合并,当两块铜皮重叠了以后要进行合并:shape –> merge shapes 逐个点击各个铜皮,就会合并为一个铜皮。合并铜皮的前提是铜皮必须是相同网络,别去铜皮都是一种类型(都是动态或者都是静态)

楼主:
56、内电层分割
1、在多电源系统中经常要用到
2、在分割前为了方便观察各个电源的分布,可以将电源网络高亮显示
3、分割铜皮:add –> line –> 在option面板选择class为anti etch,subclass为power,制定分割线线宽(需要考虑相临区域的电压差),如果电压差较小,用20mil即可,但是如果是+12V与-12V需要间隔宽一些,一般40~50mil即可。空间允许的话,尽量宽一些。然后用线进行区域划分
4、铜皮的分割:edit –> split plane –> create 打开create split palne,选择要分割的层(power)及铜皮的类型 –> 制定每个区域的网络
5、全部去高亮:display –> delight –> 选择区域
6、去除孤岛:shape –> delete island 可以将孤岛暂时高亮显示 –> 点击option去除孤岛
7、尽量不要再相邻层铺不用电源的铜皮,因为这样会带来电源噪声的耦合,在电源层之间要至少相隔一层非介质层
57、后处理
1、添加测试点
2、重新编号,便于装配。在原理图设计时时按照原理图中的位置进行编号的,但是这样在PCB中编号就是乱的。这就需要在PCB中重新编号,然后再反标注到原理图,步骤:Logic –> Auto Rename Refdes –> rename –> more 可以设置重新编号的选项 选择preserve current prefixes即保持当前的编号前缀。
3、最好是在布线之前,对元件进行重新编号,否则,如果是在布线完成后再重新编号,可能会带来一些DRC错误。有一些DRC与电气特性是无关的,可能是由编号引起的,这时就可以不管这些DRC错误。
4、在原理图中进行反标注:打开原理图工程文件 –> tools –> back annotate –> 选择PCB Editor –> 确定即可
5、布线完成后,进行完整的检查,检查可能存在的各种DRC错误
6、查看报告:tools –> report或者quick reports –> 最常用的是unconnect pin report;还有查看shape的一些报告,检查动态铜皮的状态,如果有的状态不是smooth就需要到setup –> drawing option中进行更新 –> update to smooth
7、shape no net 即没有赋给网络的shape;shape island 检查孤岛;design rules check report
8、在setup –> drawing option中可以看到unrouted nets,unplaced symbol,isolate shapes等。这只是一个大致的统计信息。但是要求所有的选项都是绿色的,即都没有错误。
9、如果确定所有的设计都没有错误了,推荐进行一次数据库的检查,将错误完全排除掉。步骤:tools –> update DRC –> 选中两个选项 –> check 保证数据库是完整的
58、丝印处理(为出光绘做准备)
1、生成丝印层是,与电气层没有关系了,所以可以把走线以及覆铜都关闭:display –> color visibility 关掉etch,要留着pin和via,因为调整丝印时需要知道他们的位置。
2、在display –> color and visibility –> group选择manufacturing –> 选择autosilk_top和autosilk_bottom 因为丝印信息是在这一层的。不需要选择其它层的silkscreen
3、生成丝印:manufacturing –> silkscreen –> 选择那些层的信息放在丝印层,一般要选上package geometry和reference designator –> 点击silkscreen,软件自动生成这个信息
4、调整丝印,先在color and visibility中关掉ref des assembly_top和assembly_bottom
5、调整字体大小:edit –> change –> 在find面板选中text –> option面板选中line width和text block,不选择text just –> 画框将所有的文字改过来。line width是线宽,text block是字体大小。注意option选项中的subclass不要动,否则修改后,就会把修改结果拷贝到那一层了。
6、调整丝印位置:move –> 选择编号进行修改
7、加入文字性的说明:add –> text –> 在option中选择manufachuring/autosilk_top ,以及字体的大小,然后点击需要添加的位置,输入即可
59、钻孔文件
1、钻孔文件是电路板制作厂商数控机床上要用到的文件,后缀为.drl
2、设置钻孔文件参数:manufacture –> NC –> NC Parameters –> 设置配置文件(nc_param.txt)存放路径,全部保持默认即可
3、产生钻孔文件:manufacture –> NC –> NC drill –> Drilling:如果全部是通孔选择layer pair;如果有埋孔或者盲孔选择(by layering)—> 点击drill就可产生钻孔文件 –> 点击view log查看信息
4、注意NC drill命令只处理圆型的钻孔,不处理椭圆形和方形的钻孔,需要单独进行处理:manufacture –> NC –> NC route –> route 可能会产生一些工具选择的警告,可以不必理会。完成后会产生一个.rou文件
5、生成钻孔表和钻孔图:display –> color and visibility –> 关闭所有颜色显示,在geometry中单独打开outline,只打开电路板的边框 –> manufacture –> NC –> drill legend 生成钻孔表和钻孔图 –> ok –> 出现一个方框,放上去即可

楼主:
60、出光绘文件
1、出光绘文件:manufacture –> artwork,注意以下几个选项:
    Film Control:
(1)、undefined line width:一般设置为6mil或者8mil
(2)、plot mode:每一层是正片还是负片
(3)、vector based pad behavior:出RS274X格式文件时,一定要选中这个选项,如果不选这个选项,那么出光绘的时候,负片上的焊盘可能会出问题。
    General Parameters:
(1)、Device type:选择Gerber RS274X,可以保证国内绝大多数厂商可以接受
2、在出光绘文件之前可以设定光绘文件的边框(也可以不设置):setup –> areas –> photoplot outline
3、如果要出顶层丝印信息的光绘文件,需要先把这一层的信息打开:display –> color/visibility –> all invisible 关掉所有。
4、对于顶层丝印层,需要打开以下三个选项:
    geometry:[board geometry]: silkscreen_top [package geometry]: silkscreen_top
    manufacturing:[manufacturing]: autosilk_top
    然后,manufacture –> artwork –> film control –> 在available films中选择TOP,右键add –> 输入这个film的名字(例如silkscreen_top)这样就可以在available films中添加上了这个film,并且里面有刚才选择的三个class/subclass
5、利用相同的方法,在产生底层的丝印
6、添加阻焊层,先在manufacture中添加上soldermask_top层,然后再在display –> color/visibility中选择一个几个class/subclass:
    stack-up:[pin]: soldermask_top; [via]: soldermask_top
    geometry:[board geometry]: soldermask_top; [package geometry]: soldermask_top
    再在soldermask_top右键 –> match display 就会让这个film和选择的class/subclass进行匹配了
    同样的办法添加底层阻焊层。
7、添加加焊层,先在manufacture中添加上pastemask_top层,然后再在display –> color/visibility中选择一个几个class/subclass:
    stack-up:[pin]: pastemask_top; [via]: pastemask_top
    geometry:[board geometry]: 没有; [package geometry]: pastemask_top
    再在soldermask_top右键 –> match display 就会让这个film和选择的class/subclass进行匹配了
    同样的办法添加底层加焊层。
8、添加钻孔表,先在manufacture中添加上drill_drawing层,然后再在display –> color/visibility中选择一个几个class/subclass:
    manufacturing:[manufacturing]: Nclegend-1-4
    geometry:[board geometry]: outline
    再在drill_drawing右键 –> match display 就会让这个film和选择的class/subclass进行匹配了
9、板子需要的底片:
(1)、四个电气层(对于四层板)
(2)、两个丝印层
(3)、顶层阻焊层和底层阻焊层(solder mask)
(4)、顶层加焊层和底层加焊层(paste mask)
(5)、钻孔图形(NC drill lagent)
10、如何在已经设定好的film中修改class/subclass:点击相应的film –> display就可以显示当前匹配好的class/subclass –> 然后再在display中修改 –> 然后再匹配一遍
11、需要对每个film进行设置film option
12、生成光绘文件:film option中select all –> create artwork
13、光绘文件后缀为.art
14、需要提供给PCB厂商的文件:.art、.drl、.rou(钻非圆孔文件)、参数配置文件art_param.txt、钻孔参数文件nc_param.txt

楼主:
1. Q:我的ALLEGRO 是14.0版本的,FILE——EXPORT——后面就没有看到SUB DRAWING的命
令了。如果用EDIT——COPY的话又不能把A板的线贴到B板上,我该怎么办?
A: 是不是你启动Allegro 时Cadence Product Choices 没选好,要选PCB Dedign Expert 或
Allegro Expert~~~
2. Q: 在ALLEGRO中,找个器件好难啊,他只是点亮器件而光标不移动到器件那里。请问各为大侠,
有没办法可以象POWERPCB 那样,查找零件时光标跟着移动?
A:确认将元件点亮后,将鼠标移动至右下角的小显示框中,单击左键,光标即可自动转到所点亮的元
件处.
3. Q: 将logic_edit_enabled打开后,只能删除单个的net, logic_edit_enabled打开".是從何處打開???
A: 在14.2中的操作: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 Misc -> logic_edit_enabled然后可以在LOGIC/NET LOGIC 下删
除NET。
4. Q: 想移动元件的某一个PIN , 请问该如何做。用move 命令, 总提示
Symbol or drawing must have UNFIXED_PINS property。
A: edit -> properties 选中要move Pin的元件的symbols,增加UNFIXED_PINS 属性即可。
5.Q: how can i get rid of the "dynamic length" dialogue box?
A: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Etch>allegro_etch_length_on
6 .Q: 请问如何將以删除的PIN NUMBER及SILKSCREEN还原??
A:删除此零件,再重新导入~~~或可以直接UPDATE 零件也可以
7. Q:从orcad导入后,place->quickplace,但是出来的元件上面很多丝横,就和铺铜一样,怎么回事?
A:把PACKAGE GEOMETRY 的PLACE_BOUND_TOP 勾掉即可.
8. Q:请问在allegro中,怎様画一条沒有绿漆的綫??
A:同样位置再画一根sold mask的线
9. Q: 如何将走线的尖角过渡改成圆弧?
A:可以直接画圆弧上去,记得勾上replace etch,原来的线就没了或使用slide 命令﹐然后在右邊的
tab option選項中的comers改成arc,再去移動線﹐就可以改成圓弧﹗
10.Q: allegro中覆铜的基本步骤是怎样的?
A:edit/shape进入shape编辑模式——edit/change net(pick)点上GND net——shape/parameters设置相关参数
(看help)——void/auto进行shape处理——shape/fill退出shape编辑模式。
11. Q:怎么设置参数才能得到THERMAL REILIF 的连接呢?
A:在画完铺铜范围以后,菜单会进入铺铜状态这时
shape-->parameters...对于负片,在做热漂移焊盘前,必须先定义各类焊盘的FLASH SYMBOL,
*.FSM文件,然后加到各类焊盘的铺铜层,再铺铜。做出光绘文件就能看见连接了。
12.Q:请教如何修改手工铜的角度,还有就是我要在铜箔里挖一个VIA 或一个PIN 的空间,该如何
做?????????
A:edit-->shape,选取铜箔,点右键done,这时菜单改变了,可以用edit-->vertex 修改顶点的方式修改铜箔边框
角度.而挖空间要用到void中的shpe(多边形)或circle(圆形)或Element(零件外形)要不干脆auto一下,自动会
帮你挖好
13 Q:Regular pad 、Anti-pad 和Thermal pad的区别
A:真实焊盘大小、带隔离大小焊盘、花焊盘
14.Q: 怎么做方形(或其他非圆形)负片热汗盘?
A:做一个方形(或其他非圆形)的shape symbol,然后再在做pad时将shape symbol赋给flash~~

楼主:
5.Q: ALLEGRO中DRC标记的显示,是否可以显示为填充的,也就是像VIA那样实心的。 A:当然可以了setup-->user preferences...勾选Display中的display_drcfill. 16. Q:allegro中怎么加泪滴(teardrop)? A: 要先打开所有的走线层,执行命令route->gloss->parameters.., 出现对话框,点选 pad and T connection fillet,再点其左边的方格,点选circular pads,pins,vias,T connections./OK/GLOSS即可。加泪滴最好在出GERBER之前加。若要MODIFY板子,则要先删掉泪滴,执行命令EDIT/DELETE,右边的FIND栏中选CLINE,下面的FIND BY NAME 中选property,点more,选FILLET=,/点APPLY/OK即可。无论加泪滴还是删掉泪滴,一定要先打开所有的走线层,否则,没打开的走线层就不会有执行 17. Q:在ALLEGRO里打开的BRD里可导出元件,但是导出的元件如何加到库里? A:File-->Export-->Libraries...再将*.txt拷到你的device库中,*.pad拷到pad库中,其他的拷到你的psm库中。 18.Q: ALLEGRO中有自动存盘系统吗?? A:自动存盘需要用户自己设置,具体方法如下:(你没设置前是否有默认目录,找找看)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er autosave 设定自动存盘 autosave_dbcheck: 设置存盘时是否需要数据检查,如果此项设为存盘时需要数据检查则会使存盘时间加长。 autosave_time: 自动存盘时间设置。默认值为30分钟,自动存盘时间设定范围10~100分钟。 19.Q: 请问在制作元件的时候怎么定义元件的高度? A:当你铺好place_bound_top层shape以后,再执行Setup-->Areas-->Package Height,点击shape,此时Option 面板上就可以输入高度了~~~ 20 Q:为什么在ALLEGRO的零件PADS显示都是PADS外框线,怎样才能显示整个PADS,请指教! A:Setup-->Drawing Options...Display: Filled pads and cline endcaps 勾选 21.Q:请问各位在Padstack Designer中的Padstack Layers的FILMMASK的作用及用**?? A:好像是用于助焊的,大小跟焊盘一样大的 22. Q:请问如何设置在走线时,不自动避开 A:右边的OPTIONS里面的BUBBLE边上那个框里面先OFF 23.Q:在两组插槽中间走了一组排线,由于在CCT中使用无网格步线,所以线与线的间距有大有小,有没有办法将一组线间距调整到等距宽度,这样比较美观。在Allgeo或CCT中有无此调线的命令? A:In cct, you can use post-route, spread wire and center wire. In allegro, you can use roue-glosss-parameter-ceneter lines between pads. 24.Q:请问如何有选择性的更改,如,我只要改一个焊盘,或者我只要改一个器件 A:padstack--replace里可以改一个盘,或一个元件,或一类器件, 25. Q:如何在内层看到therml孔 A:正片可以直接看到呀,负片在光绘文件上就可以看到的。在setUP\drawing options 中的display 中的thermal pads 打勾就是了 26.Q: 如何在rename的时候把部分器件保护起来?![ A:给你所有要重新rename位号的器件添加一个auto_rename属性! 27.Q:怎么在ALLEGRO下使铺的铜不被涂上阻旱剂? A: 开阻焊窗。在阻焊层铺一块同样大小铜。 28. Q:这是我设计的一块双面板,上下两部分是对称的,现已经将上半部分的线布完,我想将这部分的线复制到下半部分,要求沿水平方向翻转下来,请教如何在Allegro中实现,请指教~~~~ A:在COPY 命令下,如果要mirror 多条线时,先拉个框选种,然后要鼠标左键点一下(这时被选种的内容可以移动),然后再右击,出现的"Mirror Geometry"选项就不显灰了呀
发贴时间: Dec 12 2005 4:53PM ||
Chris Li Offline
发表:9

29. Q:有一个**,是.bmp 图象文件,请问怎样将它导入ALLEGRO设计中,并且以SILKSCREEN的形式显示 A:借助第三方軟件﹐把*.bmp 轉成*.dxf,然后在allegro 中導入dxf 文件﹗﹗﹗先将bmp 转成dxf,再生成format symbo! 30. Q:如何让VIA在BGA的PIN间居中: A:你只能直接输入坐标定位,算好间距后,然后用矩阵复制就可以了。矩阵复制就是,选中copy按钮,在option下面的Qty下分别填入数值,即可复制 X表示横向复制 Y表示纵向复制 Qty表示你要复制几次(就是说复制几个via) Spacing表示复制的这几个via间距都是多少 Order表示复制的方向。比如X方向复制,你在Order选择Right,就是从你复制的这个原始via开始向右复制依次的Left 表示向左复制。Down和Up分别表示向下和向上复制。 31. Q :请教ALLEGRO中的Manufacture->dfa check的功能为何?? A:深层次的应用,需要Skill语言的支持 32. Q:如何在Allegro中只显示连线,不显示同一层的铺铜有的时候检查某一层的时候,既有连线又有铺铜很难检查 A:可以将除了铺铜之外的所有线都hilight那么就只有铺铜是Dehilight 然后使用Display--Color Priority,关闭铺铜的那个颜色这时候,这一层就只显示连线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层的via、pad、等等的颜色不能和铺铜的颜色一样,否则将会一起不显示了, 也可以改变shape显示的格点,在user preference editor中display选项卡,将display_shapefill一栏中的值填5~10之间的某个数(象素),这样shape在显示时就不是那么显眼了. 33. Q:请教Allegro的两个功能 Setup------Property Definitions 有什么功能和如何使用 Setup------Define Lists……怎么用 A:请参考下面: Setup------Property Definitions 是添加一些用户的设定,虽然Allegro 里的Edit Property里的设定已经很多了,可能还有很多用户希望的没有,所以用户可以自己发挥; Setup------Define Lists 可以输出相关的信息,按照上面的选项,点击->按钮选add,然后选show就可以了, 34. Q: 请教如何替换封装? A:请参考下面:在Device中定义的语法是: PACKAGEPROP ALT_SYMBOLS '(Subclass:Symbol,...;Subclass:Symbol,...)' 其中Subclass可设定为Top层和Bottom层,Top层的表示可以用“T”来表示,Bottom层的表示可以用“B”来表示。若Subclass没有进行设定表示,系统会认为是Top层。例:原先的零件包装为R0805,我们要设定它可以和Top曾的R0603和Bottom层的R1206进行包装的转换。 Device File中的定义: PACKAGE R0805 CLASS IC PINCOUNT 2 PACKAGEPROP ALT_SYMBOLS '(T:R0603;B:R1206)' END 这个Device文档就表示R0805这颗零件可以和top层上包装为R0603和Bottom层的零件包装为R1206的零件进行更换。注:一定要用一组单引号把所要转换的零件框在里面。
发贴时间: Dec 12 2005 4:56PM ||
Chris Li Offline
发表:9

35. Q:执行什么动作才能让已有的via转换为测试点,或者你们是怎么生成测试点的。 A:rout-->testprep-->auto...中选中replace via 36. Q:请教一个奇怪的铺铜现象我用ADD_SHAP_SOLID FILL,设LIN WIDTH 为4,加上后用了EDIT SHAP,设网络名为GND,并使 VOID AUTO.但是不能自动避开其它网络. A:请参考下面:不能小与0.003 0.003是指当执行Auto void时小于这个值的shape就自动删除,单位为:平方英寸。 37.Q:请问View--Color view save是什么作用 A:第一个Complete,保存后的文件用写字板打开可以看到当前打开的所有颜色的记录第二个选项是记录了之前对显示哪些、不显示那些的操作 38.Q:我在SETUP USER PREFERENCES里面进行了设置,但退出后就没有了,不能保存?下次进入还是缺省值? A:参考下面:问题主要可能是:因为Allegro不支持空格符号,而Windows XP系统装好Allegro后默认的Pcbenv会放在用户目录下,即: d:\Documents and Settings\×××\pcbenv 而其中正好有空格。解决方案为:更改Pcbenv的位置。步骤: 1. 右击我的电脑,进入属性设置?高级?环境变量 2. 点击系统变量的新建,变量名:home 变量值:任何一个绝对路径,注意不要有空格的路径,例:D:确定就可以了 39. Q:请教怎么样做一个弧形阵列的元件! A:你在加Pin的时候,option里的copy mode选polar就可以了,其它和普通加矩阵pin设置差不多! 40. Q:ALLEGRO特殊规则区是怎样做出来的(例如线进入这个区域线宽会有变化) A:setup->constraints-> add area 在spacing / physical rules set 的set value 中設定一種所需的spacing/physical edit ->properties 選剛才畫的area(that is a shape) 選net_spacing_type net_physical_type 填入一個名字,最好能表現他的屬性, setup->constraints-> 在spacing / physical rules set 中分別點assignment table 套用上去就可以了. 另外,還有一種添加area 的方法. add -> shape ->unfilled class board geometry sub_class constraint_ar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大师学习!!

共同交流一下

网友C(2014-03-14):
有图文教程最好

网友D(2014-07-31):
留着备用

网友E:
辛苦整理了,值得参考

网友F:
楼主幸苦,看软件版本怎么还是14.x的啊,改升级换代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