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2013-05-09):
51串口通讯的时候,比如用定时器t1的溢出来产生波特率,那么怎么判断t1溢出呢?溢出之后需不需要重新赋初值呢?重新开始定时从0开始还是从之前的初值开始呢?希望高手解答一下疑惑

网友A:
有自动重装值啊

网友B:
溢出之后需要重新赋初值,重新开始定时是从你设置的初值开始的.....

网友C:
T1有好几种工作模式,你自己找个教材看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溢出之后需要重新赋初值,重新开始定时是从你设置的初值开始的.....

若是方式1的话,就是要重新赋初值咯

网友B:
是的,方式1是16位的,需要重新赋初值的......

网友D:
方式2用到的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