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 video port miin-driver怎么完成PAL奇偶场捕获并输出

楼主(2013-05-10):
最近在做跟踪系统,为了提高伺服的跟踪实时性,决定将帧频输出改为场频输出,,20ms输出一场偏移量信息,求教基于DM642 video port miin-driver驱动的视频采集程序怎么完成场频的捕获并输出,TI给的是捕获完一帧图像再进行处理,我要捕获完单场数据就进行处理,请各位高手指点,我已经研究好几天了

网友A:
收集的资料, 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B:
随便找一本DSP图像处理的书里面应该都有PAL和NTSC分别是怎么处理的说明。

但具体到不同的算法就要根据算法来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