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datasheet中的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2013-05-10):
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是什么意思,是指在这个范围内器件是安全的还是说在这个范围内可以正常放大?

网友A:
在这个电压范围内,运放正常工作

网友B:
运放的输入电压工作范围:差模输入电压范围,和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电压范围内,运放正常工作

谢谢,再问,那下图AD8330的正常工作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的输入电压工作范围:差模输入电压范围,和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运放一般都会指出是否差动输入吧,然后datasheet中的输入电压范围就不会特别指出是否差模或者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了,对不对?还是说所有运放都有差模和共模电压输入范围两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