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个稳压管的DATASHEET,谈看法

楼主(2013-05-10):
这是稳压管1N941-945 DATASHEET中的截图

其中,最后2行的温度范围:
1N945A  ,  -55 to +150
1N945B   , -55 to +150

而1N941A 等的温度范围都是:-55 to +150 (绿线标示)
惯性思维,这1N945A的温度范围 应该是:-55 to +100

这DATASHEET 也不至于印刷错误呀,路过的看官可谈谈看法~~

网友A:
DATASHEET错误,很正常的。

网友B:
一个系列一般主要特性基本都一样的,估计是标注错了。

当然,也可能该厂家确实能做到这个指标,你可以联系厂家的FAE确定一下。

DATASHEET也是人写的,特别是小厂,DATASHEET出错很常见。

楼主:
下了 3个厂家的,其中2个是一样的(如一楼图示);有1家把那个地方改作 “100 ”

楼主:
晕死,不会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