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笙泉的芯片怎么样啊

楼主(2013-05-10):
还没有使用过,不知道这个片子到底咋样。

网友A:
你看是使用单片机还是arm微处理器,这都还可以

网友B:
用过了, 还不错.
笙泉应该还没有ARM吧!

网友C:
看做什么东西了,小的消费类产品,用这个还是可以的。
如果是工业类,建议还是用别的。

网友A:
笙泉芯片挺多的,选芯片主要是够用,性价比高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试试就知道了,不要道听途说.

网友E(2013-06-28):
08年之前你用的STC就是笙泉代做的,你说好还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