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7805cv发热

楼主(2013-05-10):
我用的是L7805CV的稳压芯片,输出电流最高76mA,但他会发热,还挺烫的,资料上说输出电流是1.5A,为什么发热这么厉害??请大师指点!!!!

网友A:
发热和它的功耗有关
你要看输出电流76mA的时候压降多大,功耗多大
1.5A是最大的输出电流,真要输出1.5A是要很大散热片的

网友B:
降低输入电压 背散热片 或者
换lm2575或者lm2576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和它的功耗有关
你要看输出电流76mA的时候压降多大,功耗多大
1.5A是最大的输出电流,真要输出1.5A是要 ...

我测过,压降没变化,接上负载没有变化,它的功耗是输入电流乘以输入电压减去输出电流乘以输出电压吗?谢谢!!

网友C:
你输入电压有多少?使用散热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输入电压有多少?使用散热片了吗?

输入电压是12.5V左右,没有加散热片,

网友D:
“他会发热,还挺烫的”--------
有功耗就“会发热”,正常;
“还挺烫的”比较模糊,不足以说明有问题,四五十度也挺烫,六七十度也挺烫,
LZ找个功率的电阻,让他消耗0.3W的功率,摸摸,看是不是挺烫的。。。再算一下你的7805消耗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会发热,还挺烫的”--------
有功耗就“会发热”,正常;
“还挺烫的”比较模糊,不足以说明有问题,四 ...

7805压降太大,前级电压是12V,输出5V,做的有点浪费了,效率太低了。7805有个六七十度的样子吧

网友A:
接近0.6W的功耗,六十度很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是12.5V左右,没有加散热片,

P损耗=(12.5V-5V)*76mA=570mW.
根据L7805cv资料手册上,热阻为50C/W.
因此:T温升=50c/W*570mW=28.5C.
再加上环温30C。则芯片本体温度大概为58.5C.很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损耗=(12.5V-5V)*76mA=570mW.
根据L7805cv资料手册上,热阻为50C/W.
因此:T温升=50c/W*570mW=28.5C.

学习了,详细透彻!!

网友E:
肯定会有发热现象,你看下手册

网友F:
引用 楼主:
7805压降太大,前级电压是12V,输出5V,做的有点浪费了,效率太低了。7805有个六七十度的样子吧 ...

我擦,那这个设计绝对有问题

12V 输出5V 75MA 这个功率不大啊,怎么会那么汤

或徐你的这个压差太大了  在7805前端放一个功率电阻

网友G:
这个已经是正常的现象了,主要是压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