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828的比较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3-05-10):
我想问一下这个比较器怎么设置成输出反向的模式
我使用的是比较器1
CM1CON0=0XF5;  //11110101
CM1CON1=0X00;  //00000000
我的设置如上,但是比较器输出始终没有反应

网友:
模拟引脚功能选择了吗

网友A:
如果有复用功能的话,最好都禁止。然后再试试

楼主:
        #include<pic.h>
        __CONFIG(FOSC_HS&WDTE_OFF&PWRTE_OFF&MCLRE_ON&CP_ON&CPD_ON&BOREN_ON&CLKOUTEN_OFF&IESO_OFF&FCMEN_OFF);
        __CONFIG(WRT_ALL&PLLEN_OFF&STVREN_OFF&BORV_19&LVP_OFF);
        //__CONFIG(0X3FFF);
        //__CONFIG(0X3FFF);
        void ioinit(void)
         {
                 OPTION_REG   = 0x80;
                 INTCON       = 0x00;
                 TRISA                 = 0x3b;        //00111011,RA0,RA1为比较器输入仅用同相输入
                 ANSELA       = 0X03;        //
                 TRISC        = 0X07;
                 ANSELC       = 0X07;
                 TRISB        = 0X30;
                 ANSELB       = 0X10;
         }
        void com1init(void)
         {
                 CM1CON0                = 0xf5;                //比较器使能,输出位极性反向,输出为使能,极性反向,正常模式,不滞后,输出同步模块
                CM1CON1                = 0x00;                //CxIN+同相输入
                FVRCON                = 0xcb;                //11001011使能固定参考电压固定参考输出就绪比较器和DAC参考电压外设输出为2X,ADC外设参考电压外设输出为4X
            }
           void main()
            {
                    for(unsigned int i=5000;i>0;i--);
                    ioinit();
                    com1init();
                RC4=1;
                    while(1);
            }

单试比较器模块的程序如上,现在情况是仿真proteus上正确
但是写入芯片就没有输出了
且硬件电路与仿真电路一致
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B(2018-07-19):
可以将你的硬件部分的资料发我一份吗?最近在学习,没有硬件资源。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