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无线AP项目中一般使用什么硬件平台

楼主(2013-05-10):
求指导,毕业论文想用ARM做一个无线AP,项目中一般使用什么硬件平台啊,mini2440+一个无线网卡可以吗

网友A:
不行,不能作AP。
TCC8803可以,或者现在最新Android系统的平台

为什么不行呢?我不太了解,因为我觉得使用USB加上无线网卡之后,将有线的网卡作为有线端的接入,无线网卡,作为发送无线数据包的媒介,再移植linux系统,实现相关协议,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我是新手,请您指导

楼主:
为什么不行呢?我不太了解,因为我觉得使用USB加上无线网卡之后,将有线的网卡作为有线端的接入,无线网卡,作为发送无线数据包的媒介,再移植linux系统,实现相关协议,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我是新手,请您指导

网友B:
硬件上我觉得可以,2楼会不会是觉得软件实现有困难?
2.4的内核对包转发是不是有问题,3.0以上的内核应该可以吧,不知道2440能不能上。

网友C:
直接找华为或中兴要个不就完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上我觉得可以,2楼会不会是觉得软件实现有困难?
2.4的内核对包转发是不是有问题,3.0以上的内 ...

您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吗?在实际项目里一般用什么平台呢?我是要做一篇硕士毕业论文,要对有线无线混合网络边界处的网关或者AP的传输层做一个优化算法,现在算法有了,要在实际硬件平台上实现它,手头上现在只有一个mini2440的开发板,所以先想到它了,但是应该有更适合网络设备开发的平台吧?我们老师对2440的可行性比较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华为或中兴要个不就完了

唉,要那么简单就好了,我要做毕业论文,先写优化算法,再实现,现在是有算法,但是实现不知道用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吗?在实际项目里一般用什么平台呢?我是要做一篇硕士毕业论文,要对有线无线混合网 ...

不了解,所以我在5楼的回复都是用?

网友D:
2440完全可以,我看见别人已经实现了的。

只要是个能跑linux的arm9都可以的。  我这边用得自己的arm9也已经实现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40完全可以,我看见别人已经实现了的。

只要是个能跑linux的arm9都可以的。  我这边用得自己的arm9也已 ...

你好,请问这种开发是不是先移植bootloader,然后再修改内核,移植,最后再移植网卡驱动?您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给我借鉴一下呢?谢谢

网友D:
这个与 bootloader,没多大关系,

1. 让内核支持usb .
2. 使用usb 的wifi模块就行。

那些usb wifi模块都提供现成的linux驱动,你自己交叉编译一下,然后装载就行了。
网上资料一堆堆的。我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