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非隔离的K78产品输入端为何一定要加一个电容?

楼主(2013-05-10):
(无正文)

网友A:
弱弱问下楼主,K78指的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稳压器?

网友B:
减少波纹?

网友C:
不懂也要顶

网友D:
金升阳的K78系列的R2代产品作为负输出时候,必须按照技术手册的推荐电路进行接线。
一般情况下,K78系列作为正输出时候,技术手册的推荐电路可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