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JLINK下载程序

楼主(2013-05-10):
使用JLINK下载程序到STM32f417VGT6的Z版本,但是一直出现下面的情况
Load "E:\\project\\Zigbee\\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0.1\\串口通信\\proj\\output\\test.AXF"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E:\project\Zigbee\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0.1\串口通信\proj\JLinkSettings.ini"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F417VG" selected (1024 KB flash, 128 KB RAM).

JLink info:
------------
DLL: V4.54a, compiled Sep 17 2012 15:58:45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0 2012 13:27:01
Hardware: V8.00
S/N : 2010021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 JLink Info: STM32F2xxx/STM32F4xxx: Can 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 JLink Info: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这个已经试过很多次了,但是一直是这个原因,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大神们帮帮忙了!谢谢

楼主:
在上电的情况下,TDO管脚的点评时高电平!

网友A:
TDO管脚有问题。可以:不用JTAG接口,改为SWD接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O管脚有问题。可以:不用JTAG接口,改为SWD接口,即可

谢谢了我先试试!

网友B:
硬件问题吧

网友C(2016-12-20):
引用 网友A:
TDO管脚有问题。可以:不用JTAG接口,改为SWD接口,即可

我用的KEIl4  怎么调 405的 安装方法啊  写了一个程序,其他错误都排除了。。。 用的是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