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源输出Io怎么计算

楼主:
请问这个电流源的输出怎么计算,文档上面为Io=Vref/R1,本人对分析电路比较感兴趣,但是水平有限,求前辈尽量详细指点。

电流源

电流源

网友A(2013-05-10):
当VLOAD点电压为零,那由RG1,RG2,AD8276内部OP,T1构成构成典型的差分输出,其输出为+IN-(-IN)=VREF。
而当VLOAD电压不为零时,运用叠加定理,很明显VOUT-VLOAD=VREF,从而推导出Io=Vref/R1。
T1仅为功率放大作用。

网友B:
这是Howland Charge Pump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VLOAD点电压为零,那由RG1,RG2,AD8276内部OP,T1构成构成典型的差分输出,其输出为+IN-(-IN)=VREF。
而当 ...

谢谢分析,当时我只是想着输出OUT端没有看到反馈回反相输入端。其实共集电极三极管的射极已经实现了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Howland Charge Pump电路。

说的这么专业,不懂啊

网友B(点评):
就是提供点关键字,这样你就可以自己google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这么专业,不懂啊

这个不是howland电流源,不知道GavinZ 大侠讲的howland charge是啥意思了,这个倒是没了解过。
  典型的差分电路可以很好地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的这么专业,不懂啊

嗯,已经找到了相关的**,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