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TLV5614 模拟电压输出问题

楼主(2013-05-10):
在看TVL5614,四通道输出,要输出10V电压,AVDD供电是几伏?VREF为5V,计算出来电压就是10V,AVDD能用10V吗?

还是:AVDD,5V,VREF=2.5V,外面再加运放大2倍!

网友A:
只要没超过TLV5614的安全电压,就可以在这芯片上输出,如果超过的在外面进行转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