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配置 通道设置寄存器 求指点

楼主(2013-05-10):
==============================================================================
    D23(MSB)   D22   D21   D20   D19   D18   D17   D16   D15   D14   D13   D12
------------------------------------------------------------------------------
    A1         A0    CS2   CS1   CS0   WR2   WR1   WR0   G2    G1    G0    U/ B
==============================================================================
    D11        D10   D9    D8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
    A1         A0    CS2   CS1   CS0   WR2   WR1   WR0   G2    G1     G0    U/ B

CS5532_Write_Byte(0x05);    //写单个通道设置寄存器(8位):0x05
CS5532_Write_Byte(0x31);    //原为0x35);//(0x34);//(0x25);        960
                            /*物理通道1、32倍增益、60Hz字速率*/
CS5532_Write_Byte(0x40);    //(0x40);//                /*双极性模式:0xc0*/
CS5532_Write_Byte(0x28);
CS5532_Write_Byte(0xc0);

对照注释,我怎么对应不上啊~~
达人指点!!!

网友A(2014-03-13):
为什么我买的cs5532asdatasheet上面没有你上面的数据表呢。。。直接读数据不行吗?

网友B:
楼主读到的都是0xFF吧,很简单,你读寄存器的时序不对,随意读到的都是0xff,你逻辑分析仪抓波形看看

网友A:
@xyz549040622 我看楼上之前写过一个帖子就是说cs5532的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4540  我用spi直接驱动的,我就是有点不明白,复位命令中那个参考电压datasgeet上面怎么选择的,有点没有看明白能不能请教一下,还有就是我看你复位命令的第二位写的0x22,感觉0x21也是自动校准的意思啊,你上面那个帖子的代码不知道有啥问题能不能稍微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yz549040622 我看楼上之前写过一个帖子就是说cs5532的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上面那个代码的版本早就更新了,读出数据为0xff和你选择的参考电压无关,默认即可
只要确认你读的时序正确就没事了
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网友A:
1.参考电压怎么选择,我看你程序里面写了,我的参考电压15脚va+是直接外部接5V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2.IO模拟暂时没有问题,看了几天datssheet现在在写程序框架,根据时序来,就是第一点有点不明白,其它暂时没有,我读数据的格式是直接32位一起读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xyz549040622
unsigned int ReadCs5532ID(void)    //读id 复位cs5532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Cs5532ID;
           CS5532_SDO_1;
          CS5532_SDI_0;
          CS5532_CLK_0;
          for(i=0;i<31;i++)
     Cs5532_WriteByte(0xff);        //初始化,写15个字节SYNC1
    ;;
         Cs5532_WriteByte(0xfe);         //写一个字节的SYNC0
         Delay_ms(50);
        for(i=0;i<5;i++)
          Cs5532_WriteByte(cs5532ResetData);    //reset cs5532
        ;;
        Cs5532_WriteByte(0x0b);         //从物理通道1配置寄存器读

        Cs5532ID=Cs5532_ReadData();
        if(Cs5532ID==0x10000000)     //复位成功,bitRS=1
        {
                   Uart0_Printf("read cs5532id success");
        }
        else
  {
                  Uart0_Printf("read cs5532id error");
        }
  Delay_ms(5);
        Cs5532_WriteByte(0x03);  //写配置寄存器
  Cs5532_WriteByte(0x00);//
  Cs5532_WriteByte(0x08);
  Cs5532_WriteByte(0x00);
  Cs5532_WriteByte(0x00);

        Delay_ms(5);
        Cs5532_WriteByte(0x05);  //写通道寄存器
  Cs5532_WriteByte(0x02);//
  Cs5532_WriteByte(0x08);
  Cs5532_WriteByte(0x00);
  Cs5532_WriteByte(0x00);

        Cs5532_WriteByte(0x0c);

  return Cs5532ID;

}

ID能读到,读到的数据是-2啥意思??

unsigned int Cs5532_Rea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
      uint32_t AD5532Value = 0;
      CS5532_CLK_0;//时钟拉低
      CS5532_SDO_0;//
      delay_AD(100);
      for(i = 0;i < 32; i++)
      {
          if(GPIO_ReadValue(2)&(1<<8)) //假如读取的是高电平
          {
               AD5532Value|=0x00000001;  //把高电平给了最低位,因为MSB优先
          }
          delay_AD(100);
          CS5532_CLK_1;//时钟拉高
          delay_AD(100);
          CS5532_CLK_0;//时钟拉低

          AD5532Value<<=1;//
      }
      CS5532_CLK_0;//时钟拉低
      CS5532_SDO_1;//
      return AD5532Value;
}  //read

void Cs553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CS5532_CLK_0;//先把时钟拉低
    CS5532_SDI_0;//数据拉低
    for(i = 0;i<8;i++)
    {
           if(data&0x80)//高位先出
           {
                CS5532_SDI_1;
           }
           else
           {
                CS5532_SDI_0;
           }
           delay_AD(100);
           CS5532_CLK_1;//时钟拉高
           delay_AD(100);
           CS5532_CLK_0;//时钟拉低
           data<<=1;//数据移位
     }
     CS5532_CLK_0;//时钟拉低
     CS5532_SDI_0;
}  write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可以知道一下吗

网友A:
我的意思是-2是读AD的值,不是id的

网友B:
        for(u8i = 0;u8i < 8;u8i++)//8个清串口时钟
        {
                DrvSYS_Delay(2);
                SetBit_CSCLK();//时钟拉高
                DrvSYS_Delay(2);
                ClrBit_CSCLK();//时钟拉低
        }
读数据时和读寄存器时不一样的,多了8个清串口时钟,你看看手册上的时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or(u8i = 0;u8i < 8;u8i++)//8个清串口时钟
        {
                DrvSYS_Delay(2);

看到了,谢谢。。

网友A:
@xyz549040622  电路图A0,A1空着有影响吗?我焊接的电路板RS返回一都不对,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yz549040622  电路图A0,A1空着有影响吗?我焊接的电路板RS返回一都不对,这是什么问题?  ...

没影响的,悬空即可

网友A:
@xyz549040622,我今天用示波器测试了下,从我M3出来的信号都是正常的,到cs5532这边信号就NG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A:
@xyz549040622   延迟的clk是以cs5532的晶振算吗,你之前延迟1us是不是短了,应该延迟2us或者3us吗??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yz549040622   延迟的clk是以cs5532的晶振算吗,你之前延迟1us是不是短了,应该延迟2us或者3us吗??希望 ...

你用的SPI对吧,我也是SPI没调通转的IO模拟,你抓波形,波形正确了就好,时间无所谓

网友A:
@xyz549040622  我现在就是IO口模拟啊,发现SDO的数据永远是1,延迟到底是多少???,datasheet我找不到,我抓波形显示我的时序是对的。。。求解。。

网友A:
@xyz549040622  给个联系方式可以吗,公司这东西比较感,我没有多少时间,估计还要麻烦你一下。。。我的QQ2656351599

网友A:
@xyz549040622 可以把你的读数据的函数借我参考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yz549040622  给个联系方式可以吗,公司这东西比较感,我没有多少时间,估计还要麻烦你一下。。。我的QQ ...

不好意思,刚看到

网友A:
@xyz549040622   可以把你的读cs5532的函数给我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B:
uint32_t CS5532ReadData(void)//向CS5532读寄存器中的数据
{
        uint8_t u8i;
        uint32_t u32ReadValue = 0;
        ClrBit_CSCLK();//时钟拉低
        ClrBit_SDO();
        ClrBit_SDI();
        for(u8i = 0;u8i < 8;u8i++)//8个清串口时钟
        {
                DrvSYS_Delay(2);
                SetBit_CSCLK();//时钟拉高
                DrvSYS_Delay(2);
                ClrBit_CSCLK();//时钟拉低
        }
        ClrBit_CSCLK();//时钟拉低
        DrvSYS_Delay(2);
        for(u8i = 0;u8i < 32; u8i++)
        {

                if(Get_SDO_Bit() == 1) //假如读取的是高电平
                {
                        u32ReadValue|=0x00000001;  //把高电平给了最低位,因为MSB优先
                }
                DrvSYS_Delay(2);
                SetBit_CSCLK();//时钟拉高
                DrvSYS_Delay(2);
                ClrBit_CSCLK();//时钟拉低
                if(u8i < 31)//最后一次应该不移位才对
                {
                u32ReadValue<<=1;//
                }
        }
        ClrBit_CSCLK();//时钟拉低
        SetBit_SDO();//
        DrvSYS_Delay(2);
        ClrBit_SDO();//
        return u32ReadValue>>11;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刚看到

没事,我调试的时间不够,有的地方还没有摸透,手头还有一个ctp的项目,追的紧,所以只好来论坛求助了。。打扰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事,我调试的时间不够,有的地方还没有摸透,手头还有一个ctp的项目,追的紧,所以只好来论坛求助了。 ...

我是正好刚用到这个东西,其实,你是俺的前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正好刚用到这个东西,其实,你是俺的前辈,哈哈

我好长时间没上了,我大学就用这个了,你的程序跟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584这个帖子的一模一样,对我没啥用,你对cs5532as的了解,贴的这个帖子上面写了除了cs其它三个IO口必须设置为双向IO模式,我个人认为SDO设置成输入其它两个设置成输出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读出来的数据是0。
  2.上面那个帖子我总觉得有点问题,为什么最后一位不移位,最后读出来的值右移11位是为了方面计算?
  3.看你之前写的帖子跟这个总体的时序是差不多的,数据都是FF,换成这个数据就对了?精度怎样?
  4.估计我们两个差不多大,反正这个问题要好好请教你了,我没时间测试他,有现成的是最好的,但是现成拿过来直接用,自己获得太少,不过当前问题还是先解决读RV的问题,我现在用M3IO模拟RV返回值1都市error我表示我很无语,你加下我QQ吧,应该后续大家互相探讨的机会比较多,QQ:2656351599
@xyz54904062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好长时间没上了,我大学就用这个了,你的程序跟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 ...

哈哈。。我加你了

网友C(2015-11-11):
引用 网友A:
我好长时间没上了,我大学就用这个了,你的程序跟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 ...

你好,可以把你cs5532的程序让我参考一下吗,我这一直通讯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把你cs5532的程序让我参考一下吗,我这一直通讯不上

5532我之前问的时候结贴的时候已经贴上了,不好意思最近一直没有21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702208-1-1.html这是结贴的

还有说明一下5532由于精度高,所以防干扰是很有必要的,我帖子里面写到稳定十几分钟就是因为裸露在一个干扰比较大的环境下。。这个才是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