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52+RC500的读卡器,但老是寻不到卡,求指点

楼主(2013-05-1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RC500.h>
#include <math.h>

sbit     data1=P3^3;
sbit     data0=P3^2;
sbit     beep=P1^4;
sbit     grn=P1^5;
sbit     red=P1^7;
sbit     rst500=P3^5;

unsigned char buff[20],Card_UID[5];

void Nop(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5;i++)
   {
   }
}

//============================================

//=====================================================

char PcdRequest(uchar req_code)
{
   char status;
   idata struct TranSciveBuffer {uchar MfCommand;
                                 uchar MfLength;
                                 uchar MfData[1];
                                }MfComData;
   struct TranSciveBuffer *pi;

   pi=&MfComData;
   PcdSetTmo(106);
   WriteRC(RegChannelRedundancy,0x03);
   ClearBitMask(RegControl,0x08);
   WriteRC(RegBitFraming,0x07);
   MfComData.MfCommand=PCD_TRANSCEIVE;
   MfComData.MfLength=1;
   MfComData.MfData[0]=req_code;
   status=PcdComTransceive(pi);
   if(!status)
   {    if(MfComData.MfLength!=0x10)
        {
         status=MI_BITCOUNTERR;
        }
   }
   return status;
}

//----------------------------------------------------------

char PcdAnticoll(uchar *snr)
{
    uchar i;
    uchar snr_check=0;
    char status=MI_OK;
    idata struct TranSciveBuffer{uchar MfCommand;
                                 uchar MfLength;
                                 uchar MfData[5];
                                }MfComData;
    struct TranSciveBuffer *pi;

    pi=&MfComData;
    PcdSetTmo(106);
    WriteRC(RegDecoderControl,0x28);
    ClearBitMask(RegControl,0x08);
    WriteRC(RegChannelRedundancy,0x03);

    MfComData.MfCommand=PCD_TRANSCEIVE;
    MfComData.MfLength=2;
    MfComData.MfData[0]=PICC_ANTICOLL1;
    MfComData.MfData[1]=0x20;
    status=PcdComTransceive(pi);
    if(!status)
    {
             for(i=0;i<4;i++)
         {
             snr_check^=MfComData.MfData[i];
         }
         if(snr_check!=MfComData.MfData[i])
         {
             status=MI_SERNRERR;
         }
         else
         {
             for(i=0;i<4;i++)
             {
                     *(snr+i)=MfComData.MfData[i];
             }
         }

    }
    ClearBitMask(RegDecoderControl,0x20);
    return status;
}
//*********************************************
unsigned char Get_U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5;i++)
         buff[i]=P0;
     Card_UID[i]=buff[i];
        return(0);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k,j;
  for(j=0;j<50;j++)
      {  //wdog=~wdog;
         for(k=0;k<i;k++)

             {
               ;
              }
      }
}
//============================
void delay_50u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4;i++)
     {
     }
}
//=============================
void send_wiegend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k,j,temp;
  data1=0;
  data0=1;
  delay_50us();
  data0=1;
  data1=1;
  delay(1);
  for(k=0;k<4;k++)
     {
       temp=Card_UID[k];
       for(j=0;j<8;j++)
          {
             if(temp&0x80)data1=0;
             else data0=0;
             delay_50us();
             data1=1;
             data0=1;
             delay(1);
             temp=temp<<1;
          }

     }
   data1=0;
   data0=1;
   delay_50us();
   data1=1;
   data0=1;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k,temp,temp_buff[4];

  unsigned char request,anticoll;

  data0=1;
  data1=1;
  delay(200);
  beep=0;
  red=0;

  rst500=1;
  delay(200);
  delay(200);
  beep=1;

  rst500=0;
  delay(200);

  data0=1;
  data1=1;
while(1)

        {
          //if(Card_UID[0]!=temp_buff[0]||Card_UID[1]!=temp_buff[1]||Card_UID[2]!=temp_buff[2]||Card_UID[3]!=temp_buff[3])
                  request=PcdRequest();
                  anticoll=PcdAnticoll();

                  if ((request==0)&&(anticoll==0))
                  {
                            grn=0;
                          }
                          else
                          continue;

             { data0=1;
               data1=1;
               send_wiegend_data();
               beep=0;
                           grn=0;
               delay(150);
               delay(100);
               beep=1;
                           grn=1;
               data0=1;
               data1=1;
               for(k=0;k<4;k++)temp_buff[k]=P0;
               }
         }

}

网友A:
你的程序还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还不完整

其它函数在其它头文件中,我是菜鸟,我这样写main函数,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大多数都是底层函数有问题

网友B:
如果硬件经验不足或者没有合适的测试设备,第一次弄最好弄个能正常工作的电路(最好是别人弄得,能正常读卡),然后自己写程序,一开始啥都弄,你咋排除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