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SS STORAGE形式传输数据时的问题

楼主(2013-05-10):
@小番茄 我修改MASS STORAGE的程序时,插入设备后,在设备管理里面看到有个黄色感叹号,我想找枚举的过程也无法了解,现在我做的就是要通过STM32的USB接收PC发过来的数据存入数组,然后再把数组发送回USB端口,可是USB协议写的东西在程序中跟踪不到,望赐教,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因为我也没做过MASS STORAGE,所以我可能没法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在做USB通讯时可以到网上下一个Bus Hound,如果你枚举通过了,可以用这个软到捕获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因为我也没做过MASS STORAGE,所以我可能没法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在做USB通讯时可以到网上下一个B ...

那你用的是什么方式?我用MASS STORAGE也是为了能传输数据流,如果能实现从USB接收到数据并发回给USB口就可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因为我也没做过MASS STORAGE,所以我可能没法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在做USB通讯时可以到网上下一个B ...

我觉得是枚举没通过,看不到,挺悲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