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控制dm9000a发送udp包出错

楼主(2013-05-10):
小弟最近用FPGA控制DM9000A芯片通过以太网发送UDP数据包,用wiresharp抓包,把程序下载进去后不能一直得到正确的结果,有时是对的,有时候就有问题,错误包的现象是头不当头尾部当尾,起始和结束都不对~~~~~~那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FPGA内部相关信号,看有没有错误情况。

网友B:
能否看看你的的详细设计,看看那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看看你的的详细设计,看看那里的问题?

好人啊

楼主:
找打问题了,DM9000的发送模块的状态机没有写好,初始化进行的同时,状态机也开始运行了就造成这种结果,模块之间的连接还是很重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打问题了,DM9000的发送模块的状态机没有写好,初始化进行的同时,状态机也开始运行了就造成这种结果,模 ...

嗯,看看,还是我说的有道理啊。恭喜啦

网友C:
猴哥,V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看看,还是我说的有道理啊。恭喜啦

高手牛掰~~~~~~~~~~~

网友D:
楼主,求看下程序...我也在弄这个,发送没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牛掰~~~~~~~~~~~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求看下程序...我也在弄这个,发送没结果...

好好交流一下

网友A(2013-10-22):
引用 网友E:
支持一下,

欢迎常来啊

网友F:
求用FPGA控制dm9000a程序,838480400@qq.com多谢

网友G(2014-10-19):
你好,我现在也在搞fpga+dm9000的网络通信,刚刚接触,什么都不懂。你的搞好了吗,能否把搞好的工程发给我一个呀,现在一头雾水,急需帮助呀,谢谢oyueyueniao@126.com

网友H(2016-01-06):
楼主,求帮助!!!最近开发DM90000a+FPGA,当发送数据时,MAC 目的地址为:FF FF FF FF FF FF,无**常发送,IRIS捕捉到的会出现 OF FF FF FF FF FF FF FF,当MAC地址为其他的时候,却没什么问题。

网友I:
我也不懂:(

网友J(2016-04-13):
引用 楼主:
找打问题了,DM9000的发送模块的状态机没有写好,初始化进行的同时,状态机也开始运行了就造成这种结果,模 ...

你好  你之前搞过FPGA的dm9000a的驱动吗, 我这边有几下载好的文件,但是我 觉得少了最底层的驱动,我现在也想研究一下dm9000a的驱动,彻底用verilog实现而不用nios,还请大哥帮帮小弟!多谢,希望能够留个联系方式,qq:15970586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