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硬件SPI写数据的问题,,SPDR一直是0xFF...

楼主(2013-05-10):
//**********************mcu端口初始化子程序*************************************
//**********************mcu端口初始化子程序*************************************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FD; // display data
PORTB = 0xFF; //PB7->SCK,PB5->SI.PB4->CS拉高 , PB6->SO拉高
DDRB = 0xB3; // PB7->SCK,PB5->SI.PB4->CS输出, PB6->SO输入
PORTC = 0xC3;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C2; // PC0->key1 PC1->LED PC7..6->dispaly h&l
PORTD = 0x78;
DDRD = 0x00; //
}
//***************************SPI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pi_Init(void)
{
uchar temp;
SPCR |= 0x73;//0x51; //不使用SPI中断,其它同上 1/4晶振速率
SPSR = 0x00; //setup SPI 0x01双倍速率
temp = SPSR; //!!!
temp = SPDR; //清空SPI,和中断标志,使SPI空闲
}

//************************************SPI写子程序*******************************
unsigned char SPISendByte(unsigned char cData)
{
SPDR = cData;
while(!(SPSR & (1<<SPIF)));
return SPDR;
}
//************************************SPI读程序*********************************
unsigned char SPIRecvByte(void)
{
return SPISendByte(0x00); // 产生SCK时钟,读操作
}

我是使用的mega16硬件SPI,作为主机。。我SPI初始化和配置都写好了。。也检查了很多遍。。我测试SPI写一字节数据到SPDR数据寄存器中,但是写入以后,SPDR寄存器还是0xFF..不知道大家遇到这问题没有?。。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谢谢。。下面我把SPI的源代码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A:
SPDR只有收到数据的时候才能去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DR只有收到数据的时候才能去读

SPDR寄存器..我看了手册..是可读可写的啊....我没有读SPDR...我是写数据进SPDR...写不进去..全是FF....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DR寄存器..我看了手册..是可读可写的啊....我没有读SPDR...我是写数据进SPDR...写不进去..全是FF.... ...

写进去的数据是往外送的,只有收到的值才读得出来,
跟UDR有点类似,我猜想楼主可能是spi没有接MISO线没收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进去的数据是往外送的,只有收到的值才读得出来,
跟UDR有点类似,我猜想楼主可能是spi没有接MISO线没收到 ...

我连上了MISO脚.....我是硬件仿真查看SPDR寄存器的..值是0xFF...我也测试过设置一个i变量...把SPDR寄存器的值赋值给i....i读出来的也是F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连上了MISO脚.....我是硬件仿真查看SPDR寄存器的..值是0xFF...我也测试过设置一个i变量...把SPDR寄存器 ...

你把MISO脚接低电平(必须与SPI连接的外围器件断开),看SPDR读出的值是不是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MISO脚接低电平(必须与SPI连接的外围器件断开),看SPDR读出的值是不是0

不错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办法

办法是不错。。但是问题还在。。还需要努力。。版主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MISO脚接低电平(必须与SPI连接的外围器件断开),看SPDR读出的值是不是0

我把SPI连接的器件电源断掉。。写SPI数据到SPDR中,就能看到SPDR中有数据了。。这是什么原因??硬件连接没错。。。连接的SPI器件我也换了一片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SPI连接的器件电源断掉。。写SPI数据到SPDR中,就能看到SPDR中有数据了。。这是什么原因??硬件连接 ...

这个当然啊,就算你不写SPDR,你要去读SPDR也是可以的,SPDR是一个以为寄存器,写进去的会从MOSI移出去,而你看到的是根据sck从MISO采样得到的值.所以我们才建议你把MISO这个线拉低,看看收到数据是不是0
还有是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SPI的信号,总共才4根线,用普通四通道示波器就可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当然啊,就算你不写SPDR,你要去读SPDR也是可以的,SPDR是一个以为寄存器,写进去的会从MOSI移出去,而你 ...

那为什么我把SPI器件的电源接通后,再写数据进去,SPDR寄存器看到的是0XFF呢?。。电源断开的话。写SPI数据。SPDR寄存器看到的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我把SPI器件的电源接通后,再写数据进去,SPDR寄存器看到的是0XFF呢?。。电源断开的话。写SPI数 ...

什么叫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正常"?

写数据的话,SPDR寄存器又数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数据的话,SPDR寄存器又数据啊。。

这样应该连发都没发出去,楼主还是上示波器吧,一切真相都会大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应该连发都没发出去,楼主还是上示波器吧,一切真相都会大白的

我用示波器测试了。。示波器的写数据脚SI上有波形。。。SCK时钟也有波形。。CS也有波形。。我就是感觉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试了。。示波器的写数据脚SI上有波形。。。SCK时钟也有波形。。CS也有波形。。我就是感觉很 ...

你把断点下在29行,然后发个数据,贴个波形图片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断点下在29行,然后发个数据,贴个波形图片出来看看

  SI 脚上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 脚上的波形。。。

最好四个全有啊,而且关键是SO信号,这个数据决定了你spdr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四个全有啊,而且关键是SO信号,这个数据决定了你spdr的内容

             SCK时钟

                                                                                                    SI脚

                                                                                                    SO脚

                                                                                                    CS脚

以上四种波形是。SPI写数据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CK时钟

从波形上看你的SO线一直是高电平,当然SPDR是0xff了。SPDR接收是根据sck时钟信号采样SO信号得到的。
另外建议楼主以后同时采集4路信号,不要分开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波形上看你的SO线一直是高电平,当然SPDR是0xff了。SPDR接收是根据sck时钟信号采样SO信号得到的。
另外 ...

示波器探头只有一个。。。怎么同时采集四路信号。。这我还没玩过。。。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探头只有一个。。。怎么同时采集四路信号。。这我还没玩过。。。求指教?。。。 ...

:L,要有那种一个示波器上接四个探头的就可以了,比如我们用的DPO 2014就可以同时采样四路信号

不过楼主的问题应该找的差不多了吧,只要你的SO信号正确了,SPDR里就会有正确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那种一个示波器上接四个探头的就可以了,比如我们用的DPO 2014就可以同时采样四路信号

不过楼主的 ...

哦。。我这示波器是老古董。。没四路的。。为什么SO没有波形呢?。。原因一:SI脚上没有写进去数据,,但是SI脚上又有波形啊。。。只有这种原因吧?。。我实在找不到问题的突破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这示波器是老古董。。没四路的。。为什么SO没有波形呢?。。原因一:SI脚上没有写进去数据,,但 ...

一般情况下第一个发送的字节是命令,从第二个字节开始才有回复,
楼主可以看下外接的芯片的说明书,看从第几个开始芯片开始输出SO数据
让后连续发送几个字节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第一个发送的字节是命令,从第二个字节开始才有回复,
楼主可以看下外接的芯片的说明书,看从第几 ...

我发送函数是写在while(1)中的,,连续发送。。并且中间有很长的延时。。。这样间断的发送多次。。一次都收不到。。。SI引脚上又有波形。。比较头痛。。。不知道问题的所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送函数是写在while(1)中的,,连续发送。。并且中间有很长的延时。。。这样间断的发送多次。。一次都 ...

你用的是啥芯片,(外面的)

楼主:
MCP2515 CAN控制器。。。这个芯片只要上电复位。就进去了配置模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啥芯片,(外面的)

MCP2515 CAN控制器。。。这个芯片只要上电复位。就进去了配置模式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P2515 CAN控制器。。。这个芯片只要上电复位。就进去了配置模式了的。。

呵呵,早说嘛,

你看看,最简单的读状态命令也是从第二个字节开始才有SO输出的
而且重要的是第一个字节和第二个字节之间cs信号不能变
你先调整好你的cs信号,连续发送三个字节,这样你就可以收到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早说嘛,

你看看,最简单的读状态命令也是从第二个字节开始才有SO输出的
//*******************************CAN读数据**************************************
uchar CAN_Read_SS(uchar address)
{
        uchar ret;
        CANCSUP;                           //片选拉高
        DelayUs(4);
        CANCSDW;                        // 片选拉低,使能MCP2510
        DelayUs(4);

        SPISendByte(0x03);               // 写 0x30读指令
        SPISendByte(address);            // 写地址
        ret = SPIRecvByte();               //读数据

        CANCSUP;                          //片选拉高
        return ret;
}
//********************************CAN写数据*************************************
void CAN_Write_SS(uchar address,uchar Value)
{
        CANCSUP;
        DelayUs(4);
        CANCSDW;                        // 片选拉低,使能MCP2510
        DelayUs(4);

        SPISendByte(0x02);            //  写命令
        SPISendByte(address);         //  写地址
        SPISendByte(Value);           //  写数据

        CANCSUP;                        // 片选拉高
        DelayUs(5);
}
我是这样的。。。在写指令,写地址,写数据时,CS是一直拉低的。。。读也是一直拉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的。。。在写指令,写地址,写数据时,CS是一直拉低的。。。读也是一直拉低的。。。
...

avr的spi高位先出啊,
建议楼主
1.确认下是不是0,0 或1,1模式
2.read status是write 0xa0, 还是 0x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的spi高位先出啊,
建议楼主
1.确认下是不是0,0 或1,1模式

配置的是00模式。。。read status是write 0xa0   这个在2515的手册上有。。。我程序里也是0xa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的是00模式。。。read status是write 0xa0   这个在2515的手册上有。。。我程序里也是0xa0 ...

楼主再不行就只能考虑是不是mcp2515有问题了,我曾经在一家公司用过mega128+mcp2515实现CAN通信,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再不行就只能考虑是不是mcp2515有问题了,我曾经在一家公司用过mega128+mcp2515实现CAN通信,没任何问 ...

可否把您的程序给我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把您的程序给我参考下。。。。

已经离开那家公司很久了,呵呵,没多复杂。除非mcp坏了,肯定会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