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状态与输出控制命令

楼主(2013-05-10):
网上的一张sdram状态转移图

我的理解:橙色下划线的状态,只持续一个clk时间(idle除外),因为输出sdram控制信号要根据这些状态来产生

如果我理解对的,那么write状态也就是一个clk时间

对于这张时序图,如何还能有write状态跳转到read状态呢?

假如外部想开始一个长度为 4的burst read,那么这个读请求持续时间有多长?
是1个clk周期,
还是整个读期间都需要有效,也就是1+CAS+4
这个问题搞不清楚,搞的状态机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写了

请各位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条件建立了才跳转把,不是一个时钟就跳把

网友B:
为什么不能有,没看明白啊

楼主:
假如进入了write状态,那么由于要发送一个写命令,这个命令本身就支持一个周期,后面就要跟NOP了

如果write状态持续了几个周期,那个这几个周期不就是一直在发送write命令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进入了write状态,那么由于要发送一个写命令,这个命令本身就支持一个周期,后面就要跟NOP了

如果writ ...

发一次即可吧?
不出现read就是一直写啊。

网友B: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楼主:
谁能看出上图这个Read_IDLE状态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谁能看出上图这个Read_IDLE状态是干什么用的

是一个初始化的过程

楼主:
这是CS56A64163规格苏上的状态图
假如按照这种状态图
如果外部要burst read
是先发送一个ACT命令,经过tRCD后,再发送一个读或者写命令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一个初始化的过程

我同意,然后等待命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CS56A64163规格苏上的状态图
假如按照这种状态图
如果外部要burst read

为什么要研究这么细?
当然我不会这样,会用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同意,然后等待命令

嘿嘿 我最近做的项目刚好有sdram的读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研究这么细?
当然我不会这样,会用就可以了

你突发读写长度在模式设置时可以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嘿嘿 我最近做的项目刚好有sdram的读取

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突发读写长度在模式设置时可以设置的

肯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