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移动电源

楼主(2013-05-10):
谁知道移动电源PCBA上 两个并联在一起的AO3401 在短路测试的时候会冒烟 是怎么回事吗? 我的货都是原装的 原装AO3401   工厂把坏的换下来 贴两个新的上去又可以了 哪位大仙可以解释下啊

网友A:
没有原理图怎让别人说得清,短保电路迟延时间过长,流过MOSFET的电流过大就自然冒烟了

网友B:
很明显,过流保护电路没有工作啊。

网友C:
原因是*****LZ,你猜

网友D:
哈哈!…有趣!……你是搞怪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过流保护电路没有工作啊。

可以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理图怎让别人说得清,短保电路迟延时间过长,流过MOSFET的电流过大就自然冒烟了 ...

两个AO3401 并联在一起电流可以达到6到8A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AO3401 并联在一起电流可以达到6到8A呀

1:做个简单的假设,单节锂电3000MAH,直接短路,假设以2C放电,都有6A了,实际比这个值大
2:请问什么方式的短保

楼主:
你说的是短路电流吗

网友E:
保护电路没做好

网友F:
不完全是保护电路的问题?
也有可能电路跟PCB设计问题,短路电流限定了(非有意设计),保护板没有动作。p这时给MOS V_SG电压下降了,MOS内阻变大,最后烧MOS。

网友G(2013-06-17):
我们用AO3400,在上面做过流保护,检测MOS管的电压,短路也没问题呀

网友H(2013-07-19):
静待大神的解决,,

网友I:
我明白你是怎么回事,你的AO3401是接电池两端电压过低!!!!

网友J(2013-08-27):
电路两个保护部分都没有什么情况

网友K(2014-01-09):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理图怎让别人说得清,短保电路迟延时间过长,流过MOSFET的电流过大就自然冒烟了 ...

三合一芯片,芯片具备充电,管理,升压,保护,外围只需电阻电容,USB接口,LED显示即可实现全部功能!!

  3.6V 带载1A的时候效率可以做到96%
  2A的时候也有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