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存储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05-10):
我想编写一个程序。可以最多注册100张IC卡,把100张卡存储在单片机制定的FLASH地址空间里面。但是要可以随时删除卡号和增加卡号,要怎么实现呢?要用到数据结构的知识么??大家给点编程的思路,谢谢。

网友A:
围观高手作答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每个IC卡要存放的数据定义成一个结构A,结构固定长度是L,然后每个IC卡的存放起始地址是n*L,把整个结构用(unsigned char*)转换成一个字节树组,一个一个字节保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每个IC卡要存放的数据定义成一个结构A,结构固定长度是L,然后每个IC卡的存放起始地址是n*L ...

亲,能详细点说明下么,小弟对结构体不怎么懂。
能定义一个结构体看看么

网友C:
这里有数据结构的资料
〓◆ 数据结构 严蔚敏 346页 29.6M ◆〓
https://bbs.21ic.com/icview-216782-1-1.html

网友D:
C语言部分是很简单的,关键是FLASH的擦除、读写部分,要考虑备份,任何时候掉电都可以恢复。

网友E:
我想LZ 说的意思应该是用链表实现;但是个人认为没难么发杂直接N个地址对应N个IC卡,关键是你记住映射的表即可,然后操作一个FLASH或EEPROM就好了。

网友F:
就用结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