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中枪了:STM32F207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3-05-10):
原来应用STM32F103VET6和STM32F107VCT6,晶振这一块一直顺利。在一款WebServer上使用STM32F207VCT6,25MHz和32.768K两个晶振都不起振,将25M更换为8M可以使用,但峰峰值也只有400mV。
原来就听说过STM32有晶振不易起振的问题,高了10多年单片机第一次遇到,怎么办?

参考了【AN2867】应用笔记 ST微控制器振荡器电路设计指南

网友A:
STM32F207VCT6,25MHz和32.768K两个晶振都不起振,将25M更换为8M可以使用,

这种情况下,用8M也完全可以。一般而言,25M比8M难起振。

网友B:
查一查外围电路   起振电容设置的怎么样   另外看一看   晶振本身有没有损坏

网友B:
这个问题  应该不是很大    楼主   仔细查一查    呵呵

网友C:
楼主检查一下外部电压,再看看链接模式是否正确,希望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匹配电容从6p-30p更换了好几种,都没有效果。

楼主:
phy需要50M的MCO,必需25M晶振

网友D:
STM32的RTC不振还是很多的,批量生产的时候,特别是冬天老是有一些机子rtc不振 ,我试过,晶振用晶宇兴的6pF 晶振,电容用风华高科的6.8p(官方提供的参数10pF好像RTC走的一点慢,所以改用6.8pF)不振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电容用**巨的6.8pF好一点但有些批次也会,个人觉的不振可能和电容容值以外的参数有一定关系, 不过我们有一个山寨办法板子放到烤箱里去加热一下再装RTC电池就可以振的,我估计下回换RTC电池的人要挑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RTC不振,好像武汉力源也有提供方案但我没试过,stm32 rtc这玩意儿挑电容挑晶振,采购渠道不是很好搞,麻烦!  后面也不爱搞了外搞一个RTC了事,也用了四年的STM32 ,个人总体感内核还是稳定的但stm32很多外设是不好用的 智能卡接口挑卡,rtc挑晶振挑晶振的协振电容,iic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被搞了几回后我们最不爱用STM32自带的外设,公司有一些长时间无人职守设备要一单片机一年两年连续运行最好不要出现狗复位,用stm32并不是那么靠普,也可能问题不全在stm32。
stm32F207我没用过,对STM32自带外设信心不足。我现以态网外挂,我拆过我们一些同行机子基本上都在用28j60或也有97j60,     楼主要是207网卡用的好,麻烦告知一下,我也试用看看:)

网友E:
晶振间跨接1M电阻,启动更好些地.

楼主:
用示波器依然看不到波形,但貌似程序可以运行

网友A:
用示波器依然看不到波形---不是那么看的,直接用示波器探头点在 晶振电路输出脚(点在输入脚通常更糟糕)是不合适的,应该通过STM32的MCO脚(通常在PA8)输出HSE(或者LSE)的频率

网友F:
MARK,用得不多,还没遇到过

楼主:
STM32F103使用8M晶振,用示波器在晶振输出看波形正常

网友G:
示波器高阻抗这样应该也是可以的,程序能工作是什么情况?指令周期是25M下的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晶振间跨接1M电阻,启动更好些地.

接1m电阻是干嘛的?这个我现在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按照您的电路加焊了一个电阻,还是不行

网友I:
晶振尽量离引脚近点

网友J:
.......呃,解决了么?

网友K:
这个问一问FAE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有解决方法的

网友L:
我用STM32F051,外接8M晶振,也不起振,最后无奈使用内部晶振。使用时钟源会不会好点??

网友L:
严重关注中。。祝愿楼主尽快解决问题,然后给大家分享。。。万众期待。。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依然看不到波形,但貌似程序可以运行

可能是程序切换到内部晶振了。

网友M(2013-09-10):
不用解释太多,焊功问题,看看stm32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N:
换一个晶振  如何  以前  我记得是因为焊接时  温度过高导致的  实在不行  使用内部晶振吧  楼主

网友N:
补充一点   内部晶振   相对精度没有外部晶振高  这个  在精确定时时  可能会出现偏差  必须要注意   楼主

楼主:
程序的运行还是外部晶振,应该是示波器表笔触碰,干扰。造成停振

网友O(2014-07-04):
刚开始搞 32k也是不起振  后来干脆把 负载电容去掉 ,晶体外壳接地 。到现在都没遇到不起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