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元件绿色

楼主(2013-05-10):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Altium,有两个可能:
1. 你的Rules里面Clearance 设置的太小了;
2. 你用了Room而且设置为原件要放在Room里面。可以设置为放在Room外面,或者不要用Ro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

重新設定規則,間距太小

网友C:
重新设置下安全间距,你选择的安全间距大于了焊盘间距,安全间距小于你的焊盘间距才行。

网友D:
跟规则有冲突,可能是间距太少

楼主:
恩,问题已解决谢各位大神

网友E(2014-04-03):
具体咋解决的

网友F:
最小间隔改小一些应该可以吧?如果要求不那么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