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学就接触到的问题,我却没有搞懂!

楼主(2013-05-10):
大家都见过三孔的插头,也见过两孔的插头。两孔的插头不说了,一根是接的火线,一根是接的零线。三孔的插头呢,一根接的零线,一根接的火线,问题来了,那第三根线到底是干啥用的?
有人说是防触电接地用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用的插板只有两根线,但是它转接出来的有三孔插孔,那么冰箱洗衣机用插板供电时我们为啥又没有触电呢?
另一个问题,零线到底是接地没有接地,如果接了地,那么第三根线是接地的说法就不成立了,很显然没有必要了。如果没有接地,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触电呢?我身边的人没有一个能清楚回答这个问题的,这是我笨的原因,望有知情者详细告知为盼!

网友A:
这不是你笨,而是你不是电工的问题
第一问,“防触电”并不是说一定触电
第二问,零线肯定是接地了。很显然有必要第三根“接地专用线”
第三问,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你笨,而是你不是电工的问题
第一问,“防触电”并不是说一定触电
第二问,零线肯定是接地了。很显然 ...

您还是没有回答我第三根线到底是干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你笨,而是你不是电工的问题
第一问,“防触电”并不是说一定触电
第二问,零线肯定是接地了。很显然 ...

既然零线已经接地了,为啥还有必要用第三个“接地专用线”呢?

网友:
一声叹息

网友B:
零线是在供电变压器处接地,
接地线是在用电建筑物处接地。
零线较远,所以对地电压可能不为零,不能直接接电器的壳。
接地线接电器的壳,肯定是零电位。
在发生漏电时,能保证电器的壳为零电位,同时保证漏电保安器能可靠地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线是在供电变压器处接地,
接地线是在用电建筑物处接地。
零线较远,所以对地电压可能不为零,不能直接接 ...

但是,用手触摸零线不会触电啊?

xu_
零线回路在入户时断路,用测电笔测量,零线呈火线特征。
你说的是零线正常情况,若零线发生故障你再试试?很可能触电。

网友B:
零线的回路阻抗不是很大,
对地电势不高,
如果非雷电感应,
接触零线我们不会触电的。

你这个是建立在家用电器的范畴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既然零线已经接地了,为啥还有必要用第三个“接地专用线”呢?

真的故事:有个自以为是电工把铁壳电风扇的三针插头中间的地G线与左边的零N线连在一起。不知过了多久,另一个不负责的电工维修电路时把他家供电的左零N右火L搞反。可想而知风扇外壳带火L。他家又是低洼潮湿的地屋,小孩不慎触其外壳结果当场毙命。

网友D:
剪开三脚的插头看过,所谓的“地线”是假的,里面还是两根线。有人说中国的“地”有问题。
是不是啊~~

确实有,不过这个是黑心商家的问题。。。

网友E:
http://tieba.baidu.com/p/72364114?pn=1
建议楼主看看这篇帖子

咋一看是有点不对题,但认真看完这个帖子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内容是可以解决楼主的疑惑的

这个贴不算对题

网友C:
有些办公大楼(包括新建)的市电三孔插座中间的G孔并未真正连接大楼埋设的地线。果真如此你的电脑、示波器,等等设备仪器有可能通过Y电容漏电!通过USB线、串口线、并口线、开发下载线、示波器、仪器探头把你的芯片莫名其妙搞坏。还以为是静电。更有自以为是的‘高人’告诉你是芯片的“闩锁效应”。你还高山仰止,更换一批芯片,但股一段时间还是烧了不得要领。

网友F:
这个**介绍比较全面:

供电系统的典型接地方式
www.safehoo.com/Tech/Electric/201105/183735.shtml
1.TNC
2.TT
3.TNC.S
4.TNS
第一个字母T代表供电系统的一点或多点直接接地;第二个字母T或N,T代表设备的外露金属部分和其他能导电的金属均直接接地,N代表电

气设备的外露金属接到电网提供的接地线上面;第三个字母S或C,S代表中性线和保护地线完全分开,C代表中性线和保护地线合在一起。

TNC
TNC又称为四线制系统,即系统中性线与保护地合并成为一点接地,用电设备外露导电部分接至PE-N。缺点是,对于三相电路不平衡或仅有

单相时,PE-N线有电流流过。当变电站变压器受到雷击或短路时,大电流会经由PE-N线传到设备外壳,人与设备接触会受到电击。

TT
系统的中性线和设备外露金属部分分开接地。缺点是,当变压器高压端对敌短路,或避雷针起作用时地网上的大电流会使地电位升高,致使

设备外壳与设备内部电压差超过设备内部的绝缘电压,结果使设备击穿或短路。

TNC.S
TNC.S又称四线半系统,是在建筑物内将中性线和PE分开(不在合并)。优点是比较安全,电磁兼容性好。

TNS
TNS又称五线制系统,即从电网端出来5根线,N和PE是分开的。优点是PE无电流,电磁兼容性好;缺点是费用高。

目前地线系统分为独立接地系统和公共接地系统

独立接地系统
包括安全地,电磁兼容地,和雷电地,安全地是将设备外露的金属部分接地;电磁兼容地包括屏蔽地,滤波器参考地,电路参考地等。通常电磁兼容地和安全地连在一起,而雷电地要与其他接地点相隔20m以上。
独立接地系统的具体处理方法包括接地电极的类型和材料选择,接地电阻的要求,土壤的电阻率等

公共接地系统
在公共接地系统中雷电地,安全地和电磁兼容地等共用一个地线网络,利用建筑物的主钢筋、地下接地网和各层的均压网以及避雷针等连成一个法拉第屏蔽笼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还是没有回答我第三根线到底是干啥的啊?

由于你的文体格式不清晰,咱确实漏了
“那第三根线到底是干啥用的”?
它的代号PE,区别于另外两根N,L
它的颜色黄绿相间,另外2根分别为蓝,棕
它的名称“防触电保护接地”,用于Ⅰ类机电设备的防触电保护

这就叫规范,不以个人或机构的理解而改变(无论怎样的原理解释都是无效的)
(毋需解释,坚决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tieba.baidu.com/p/72364114?pn=1
建议楼主看看这篇帖子

亲挑重点啊,你要我看哪里呢?那个帖子好长的啊,并且里面讲的我都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故事:有个自以为是电工把铁壳电风扇的三针插头中间的地G线与左边的零N线连在一起。不知过了多久,另 ...

你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虽然零线也接地,但是零线不能用作防漏电的接地线是因为大家在插两孔插头的时候不会去区分哪个是火线哪个是零线,所以,如果把所谓的零线接到冰箱外壳上,假如用插板来接冰箱,而插板是两孔的,于是就有二分之一的概率是你把火线接到了冰箱外壳。谢谢,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网友G:
事实上应该是直接拉出一根线来放地上的吧,我见焊机那些都是这么干的,屁股上有一根电线直接扔在地上,并且这根线是没电的,不知道对不对,至于插座,没见过真正接地的,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办公大楼(包括新建)的市电三孔插座中间的G孔并未真正连接大楼埋设的地线。果真如此你的电脑、示波器 ...

看来您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高人啊,呵呵。

网友H:
你用万用表交流档,测一下电源座就知道.零线(L)与第三根线(地线)之间电压<<220V,可认为同电位的.

网友I:
工业上第三根都真正接地的啊   民用好多偷工减料省掉了啊

网友J:
第三根线是地线,主要用来接电器设备的外壳,叫保护性接地。但国内的房子很多都没有这地线,插板里有时也没有,墙壁插座里很多也是没有接这地线的,本人绝对反对用零线来接地线,搞死人的风险是很大的。

在国内,过马路不按红绿灯,但不能认为不按红绿灯就是正确的,或者说红绿灯是没有用的,只能说不按红绿灯死人的风险会大很多。这就是很多人认为的内情。

网友K:
做技术 就是要 实验 不懂就动手实验 我相信 你会得到答案
第三根接不接 有什么后果 你一试便知

网友L:
零线——标记为N,也可以叫中性线,一般在低压变压器侧埋设接地。
地线——标记为PE,于建筑物附近埋设。

这样说来,N和PE是独立的,但是通过大地连通。
另一方面,电力传输线并没有N线,它是三相的公共端。负载均衡时N的电势为零,零线上电流为零。于是在低压变压器侧接地,强制和大地电势相同。
负载不均衡时,比如单相供电,零线可以通过电流,但是标记为PE地线如果有电流认为是触电发生,所以有了漏电保护器,一般做为断路器的附件,原理就是检测地线电流。

xu_
远距离高压输电,最顶端的走线,是地线,是为了防雷击的。

网友M:
十五楼的贴子…顶!慢慢理解吧!…从中可看见…许多问题…

网友N:
不错的帖子又涨见识了    顶一下

网友O:
还是很有学问的嘛

网友P:
两空插座的地 是相对于另一个孔的电压而言的 三孔插座的PE是真正的接地 尽管有的使用时候不是很规范 没有接
这两个地 通过大地联通

网友Q:
零线和地线完全2个概念,
零线并不保证接地,这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变压器端是三角形还是Y型,中心点是否接地;比如变压器出来A,B,C和N四根线,A,B,C任一根都可能是火线L,如果A,B,C带的负载不平衡,那么N的电位就不一定是中心点电位;比如线路比较长,线路阻抗和电流造成线路压降等等原因,故N零线不能看做接地。

如果L,N接反,那么开关后段就会带电,开关不能起到保护作用,有触电危险,故L,N不可反接。

保护地线一般用黄绿线连接,应与建筑内的接地金属连接,接地阻抗有国家标准要求,用于过压、过流时的保护泄放,应按规定连接。

网友R:
         中性线(N),是允许不接地的,实际情况也有很多在变压器端N线真的没有接地(这事我干过,只有在需要爬上电线杆的时候才将N线接地,接地瞬间火花较大,当时吓了我一跳(我当时还是一学生,家里的供电出问题了,我叔(村里的电工)让我拉闸爬上电线杆去接线,他明确要求我将N线接地后上杆)。
       漏电保护地线(PE)主要作用是设备有漏电发生时,将提供一个到地(地球)间低阻抗的通道,防止人被电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R:
中性线(N),是允许不接地的,实际情况也有很多在变压器端N线真的没有接地(这事我干过,只有在需 ...

大错特错!
1. 规范要求N接地!你的所谓“实际情况”是局部地区农村的不规范行为
2. “上杆接线”反映出俩问题:a,防意外触电规程要求;b,进一步证明“局部农电”的不规范行为
3. 真若N无接地,“低阻抗通道”意义就不大了
4. 强调“地球”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R:
回复一下LS的问题,仅做交流啊:
1、我所说的是实情,规范与否我就不做评论了,中国特色。但是低压的三线四线制从原理上讲,N线不接地工作是没有问题的。(N线不接地好象可防止一些偷电的问题)
2、上杆接线有问题吗?电工不就是干这事的嘛!
3、真若N无接地,“低阻抗通道”意义就不大了-----这个观点很正确。N无接地,从理论上讲接触单根L线基本上不会触电了。
4、强调“地球”是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明是大地,没有特别的意思

讲原理的是学生,讲规范的是电工

网友S:
我用过二线一地的供电系统.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我用过二线一地的供电系统.

多年前农电系统常见,我也用过。农网改造之后已经没有了吧?

网友B:
如果中性线不接地,供电如何检漏?
供电线路在老化时,不能很好的保证对地的绝缘,如果LN均对地放电,则能源浪费很严重。
如果漏电已成事实,那我们摸哪根线安全呢?我们的线路开关是不是全部改成同时控制LN?

网友U:
0线的确是接地的,但你不能直接和n相接,否则你家电表就不准了.更重要的是漏电保护器就一直处在工作状态.天天给你断电

网友V:
这个问题,只能说很多用电接法不规范,造成了大家的误区

网友W:
个人对楼主的问题是这样理解的,用电器金属外壳单独引一根线通大地为何称为地线是因为跟大地相连所以命名为“地线”,其作用是如果因为用电器内部某些原因导致火线与金属外壳连通了,那么金属外壳带电了,但是人碰外壳为何不触电呢,因为地线起作用了,它通过自身电阻几乎为0与大地形成回路把人给短路了,所以基本没有电流流过人体,就不会电死人了。因为现在有漏电保护器,所以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电源就会被切断了,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家里的总闸跳了。
      个人理解,如有不妥,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W:
补充:如果把用电器接地线直接和零线相连,而不单独接地,也就是说地线和零线是想通的,那么如果家用电器的插头和插座不是同步插合的话(即原本的供电火线插孔与用电器的零线插销相连),这种情况下用电器金属外壳(与地线相连的)与其零线带电,电位为220V;相对来说原本的用电器火线端变成零线端,电位为0。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损耗电能,用电器正常工作,漏电保护器不工作。此时一旦人碰到用电器金属外壳,即会通过大地形成回路,不考虑电路损耗的话,人和用电器相当于并联接在220V的电压回路中,通过人的电流=220V/人体电阻 ,这个电流就要命了。(除非你与众不同,自身电阻很大很大,那就可能电不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技术 就是要 实验 不懂就动手实验 我相信 你会得到答案
第三根接不接 有什么后果 你一试便知 ...

假如你买了个泰克示波器,突然你想试试这个示波器能否承受超过1kv的电压,那么你也会试试么?

网友X: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虽然零线也接地,但是零线不能用作防漏电的接地线是因为大家在插两孔插头的时候不 ...

两孔插头本来就没有接地线的,再说又不是把插头的地线跟零线接在一起

网友Y:
三相不平衡系统中,零线和人体可能存在电位差,所以采用保护接来地保证安全。如果电源没有保护接地,比如只有火线和零线的场合,则要求用电器有二次绝缘设计,采用二次绝缘设计的电器铭牌上有标志。零线绝对不能做保护接地使用

网友B:
在某些防爆场合,为了防止漏电而产生电火花,则禁止中性线“直接”接地。
但是,漏电后必须及时处理。

网友Z:
呵呵,规范确实是一方面,可是俺农村都甩掉底线不用了,俺农村都安装了漏电保护,只要漏的电导入了大地就立马跳闸了,不管是“地线”还是“人体”把漏的电导入大地都会跳闸,这是瞬间的事,对人也够不成死亡的威胁,当然埋地线就双保险了

网友AA:
在你办公的地方找个三插头把零线和地线接一起再插上插座看看会有什么现象发生你就明白了。

网友AB:
答案在10楼@

网友AC:
只能说哎!小白,

网友AD(2013-06-27):
A:一句话:零线需要过大电流,地线又有一种称呼:保护地。
B:零线的粗细关乎功率的大小,地线不需要过大的电流,与功率无关,可以用较细一点的线,这关乎成本问题。
C:电器出现漏电时,电流经保护地过了,同时漏电开关跳闸。如果没有保护地,电流从人体流过,漏电开关可能 跳闸可能不跳闸(看人体电阻而定)。

看看吧:如果没有保护地,后果很严重。:lol

网友AE:
英文翻译也不准确。
同样是地线,
电路板中的地线,也就是参考地英文是 Ground,应该翻译成底线才好。
而电力系统的地线英文是P.E.,即Protect Earth,保护地,这里是Earth,真正的大地。

网友AF:
哈哈 俺还是打酱油去 ;P

网友AG:
45楼讲得很准确清楚。0线不等于无电位。

网友AH:
记住,变压的地是三相电的中性点,是变压器处的地,而家用地方地,意思机器的外壳地通过人体直接到地,电位会有差距,同时交流电的两孔是可交替用的,所以有二分之一可能直接到火线了,所以不能将电源的地接到安全接地的.......

网友AI(2013-07-28):
1、零线流过负载电流。
2、零线接地属工作接地,接地点在供电变压器处;由于某处断线(刮风、盗割等),负载不平衡,会造成零线带压,造成电器损坏或触电。
3、地线是保护接地,是防止漏电事故的。

建议:由于一些电器是两相插头,无法区分火和零,有漏电可能,为了安全建议在总电源处加漏电保安器。

网友AJ:
零线和底线短路  外围机器是不是就会出现漏电

网友AK(2013-10-18):
零线是变压器输出的中线,三相负载均衡时过电流为0
地线是接壳体的地线,是为了和大地等电位的

网友AL:
接地线是一个防漏电的措施,电器产品出厂前必须100%检验漏电,所以合格的电器在使用中一般不会漏电,这时地线显示不出他的作用,尔地漏电时他才会看出作用。

网友AM(2013-12-12):
零线就是三相四线制里的中性线,是电路正常工作回路的一部分,当负载不平衡时,中性线上会有电流,有电流就会有压降,如果用户离变压器较远,则可测出零线上也会有较大电压。保护地线即是三相五线制里的PE,是起保护作用,不构成正常电路回路。我曾亲自经历过,拆开墙壁上的插座发现电工将零线与保护地线接反了,我用电水壶烧水时被电水壶金属壳电了。而且中国大多旧建筑或者一些民房接地意识根本没有,因此保护地形同虚设,一旦保护地与火线或不正常零线接触就会带电。因此我觉得买家用电器最好是外壳是塑料的,否则在中国的环境下容易被电。

网友AN: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你笨,而是你不是电工的问题
第一问,“防触电”并不是说一定触电
第二问,零线肯定是接地了。很显然 ...

零线是不应该接地的,零线是N线。 三孔的插头的第三根是PE,是接打的,而不是电路里边所说的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AN:
零线是不应该接地的,零线是N线。 三孔的插头的第三根是PE,是接打的,而不是电路里边所说的地。 ...

零线不只是应该接地,甚至还要多处重复接地!

网友AO:
相对于火线,零线是真正的电流返回通路。

地线是机壳与大地的连接线,目的是使机壳为地电位,避免站在大地上的人触电。地线不参与构成电流返回通路。

在接有漏电保护器的情况下,用户端的零线不允许接地。只要A、B、C三相及零线的电流代数和不为零,就判断为漏电,线路自动跳闸。A、B、C三相及零线的电流代数和不为零,就意味着大地参与构成电流返回通路了,比如有人触电的情况。

有时,零线也可以接到大地,此时零线、地线分不清楚哪个是电流返回通路。

网友AP(2014-04-21):
火线接地会产生什么后果~~:Q

网友AQ:
引用 网友A:
零线不只是应该接地,甚至还要多处重复接地!

变电站输出一般是星型输出,中点线引出的线就是零线,那点是接地。而到了用户端,零线是不接地的。你应该没做过强电,示波器绝对不允许去直接测220伏整流后的直流,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AQ:
变电站输出一般是星型输出,中点线引出的线就是零线,那点是接地。而到了用户端,零线是不接地的。你应该 ...

“重复接地”是低压供电测的一项普遍技术,未接触强电者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重复接地是一项增强性措施,原理还是只画变压器端一个点
重复接地与否,与示波器问题没有关联
重复接地不是必须,有它的适用性,由规范指导

必要时,你可以摆渡看看

网友AQ:
引用 网友A:
“重复接地”是低压供电测的一项普遍技术,未接触强电者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重复接地是一项增强性措施,原 ...

很显然,楼主问的是用户端的事,而不是供配电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AQ:
很显然,楼主问的是用户端的事,而不是供配电的事。

69楼你看懂了?什么时候说用户端N接地了?你所谓用户端具体指哪里?你做过强电?
民用电路的N线不仅也接地了,必要时甚至要重复接地!
不同的是N线叫工作接地,E线叫防触电安全接地,各自遵守各自规范独立安装

网友AQ:
引用 网友A:
69楼你看懂了?什么时候说用户端N接地了?你所谓用户端具体指哪里?你做过强电?
民用电路的N线不仅也接 ...

楼主问的是用户端的三根线,零线和地线的差别。

网友AQ:
引用 网友A:
69楼你看懂了?什么时候说用户端N接地了?你所谓用户端具体指哪里?你做过强电?
民用电路的N线不仅也接 ...

没看懂你69楼要说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AQ:
楼主问的是用户端的三根线,零线和地线的差别。

关于主题,楼主已经给咱加分了,你可以去看看
关于69楼,咱是回复68楼的,问题有所扩展
关于73楼,是说你不是做强电的,就不要多说了

网友AQ:
引用 网友A:
关于主题,楼主已经给咱加分了,你可以去看看
关于69楼,咱是回复68楼的,问题有所扩展
关于73楼,是说你 ...

呵呵,你逻辑真逗!
楼主给你加分,就代表你说的正确?
手机上的论坛,看不到什么积分,也不知积分有啥用。

他代表了认可!73楼就证明做过强电么?

网友AR:
都不是做“房地产”的,鉴定完毕~~~

地——地球,尼玛大了去了。此地不是彼地,地段不同地价也不一样,其可相差甚远。

地线(PE)就是你脚下的大地,这是重点。至于那零线,知道其是条“回路”线就可以了,它在哪里落地不是那插座所关心滴。

网友AS:
零线没有跟我们的电路外壳接在一起,因此我们接触电器不一定触电,如果外壳没有良好的隔离,有可能触电,
第三线按安全要求,肯定要接地的,如果机器内部有漏电,只要接地线良好,也不会触电.

二线制不会触电,类似于验电笔.

看起来不熟悉国内,“二线制不会触电”,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AS:
引用 网友AS:
零线没有跟我们的电路外壳接在一起,因此我们接触电器不一定触电,如果外壳没有良好的隔离,有可能触电,
第三 ...

二线制的电器外壳根本没有与二线在电气上连结在一起,在3C认证中,有一项指标绝缘电阻测试要大于1000M,就是说低压(AC500下)测二线制糸统跟外壳的电阻,这是安全标准.

网友AT(2014-06-18):
第三根线是PE保护地线。插头是两头的话,第三根线就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