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寻求开关电源解决方案

楼主(2013-05-10):
由于最近我们公司和一家日本公司合作,打算把之前原装的日本产品到我们国内生产.日本方就丢给我们图纸,包括原理图与材料清单,我之前也没接触过开关电源,它清单里的元器件大部分日本产,想问一下清单里的材料国内好不好找.

网友A:
放心都买的到

网友:
列表当中的任何一个零件我都不认识
即使是哪个二极管HER108我也没有见到市场上有
国内到是有HER107

即使是找不到这些零件都没有关系,
场管2SK4014  光偶都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20脚的IC叫M51995AP
百度一下也能找到他的手册
至于能不能买到这个M51995AP
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都买的到

电路中的两个电感和那个变压器能不能定制,还有如果可以定制的话要提供些什么资料

网友A:
找个样品,随便扔给哪家变压器厂,一模一样的就出来啦

网友A:
当然有图纸,也可以,变压器厂会按图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图纸,也可以,变压器厂会按图来做的

没图纸,提供样板行不

网友B:
提供个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的观点:有些日本的东西很值班得推敲,特别在某些细节方面,简单山寨一个工作应该是没有问题,但可靠性和性能可能要打折扣。
呵呵,小鬼子贼得很,他们把什么东东都研究的很透,一不小心就给你埋个雷。

网友D:
我见过很多开关电源电路,
但是第一眼看到这个开关电源电路,我才感觉到日本和我国电路设计的差距。这个原理图设计得很严谨。单纯就拉线而言。看出一种精神。
如涌泉一般铺面而来。

对楼主的设想。我负责地说:风险太大。开关电源的一个元器件里面就有很多参数影响性能。用一种元件,一般要调整其他元件的参数才能配合。
这可能比重新设计一个还困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放心都买的到

:lol

网友F:
你是中国人吧?…国产器件均可以用!…各类指标放高点!       另外:如果有酬金、我可“协助!…”

网友G:
看看,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