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N系列过电压保护器

楼主(2013-05-10):
MYN系列过电压保护器

信息来源:安徽华正电气有限公司

MYN系列过电压保护器
是以我公司自行生产的高压高能型氧化锌压敏电阻元件为核心,采用不同的封装结构形式制造的系列产品,它适用于电力、电力电子、电气、电工、电信等行业中,对各种电力电子设备的浪涌电压冲击施加过压保护。性能优异、稳定、安装方便,是现今各种过电压保护方式中,综合性能最优、性价比最高,发展前景最好的一种过电压保护器。本系列产品的核心元件是氧化锌压敏电阻,其主要特性如下:优良的非线性伏安特性,此特性特别适用于各种过电压保护和浪涌吸收;在正常工作电压下运行时,漏电流只有 A级,功耗极小;本产品对过电压响应速度达到ns级,过电压后恢复快,无续流。
压敏电阻有对称的伏安特性,适用于吸收交流、直流正、负极的浪涌电压,安装时可以不考虑极性。
我公司的MYN系列产品是采用独特配方、精湛工艺自行生产的氧化锌电阻阀片组装而成,阀片还具有以下特点:高能量密度(700~1000J/cm3),可组合装配电压高达10000V以上或能量高达4000kJ的组件;基本技术参数指标先进、性能稳定,经温度循环、碰撞、振动实验,压敏电压值稳定,残压比、泄露电流等指标均优于行业标准要求;多元化的结构形式和组装方式,方便用户用于各类场合,安装方便,防潮性能好。
型号含义

主要参数
1.根据被保护器件的工作电压值及线路中浪涌的情况选择压敏电压值U10mA
一般情况下:U10mA=(2~2.2) Up
Up—直流时选最大值,交流时为峰值,即额定电压的倍。
2.根据电路中的浪涌的估算情况来选择MYN的能量值。具体的计算较为复杂,如有困难,请与本公司联系。如用于直流电机的直流侧保护,可按下式计算:   W=I2L
I-电机电枢的最大允许电流值(A),一般选取额定值的2.5倍。
L-直流电机电枢电感(H)。
3.保护器的泄露电流,指在U10mA75%的实测电压下,流经保护器的持续泄露电流,一般规定小于150 A。在正常状态下MYN的功耗最大不会超过0.3W。
4.残压比,MYN的残压比计算公式: =U100A/U10mA,式中U100A是指压敏电阻器通过100A脉冲电流时端压降峰值。越小保护性能越好,用户可根据被保护设备及元器件的参数和线路要求,确定残压比大小。
5.快速熔断器RD的选择。MYN保护器的失效状态多以短路居多,需加RD快速熔断器做短路保护。
RD一般参照下式计算:
1.57IT≥IKR≥IK
IK-晶闸管实际工作电流有效值;IKR-RD熔体的额定电流;IT-晶闸管的额定电流。
产品类型

型 号
结构特点
  标称电压、
能量范围
用    途
MYN1
圆柱形结构,两端配接
线片,安装、接线方便,密封性、散热性良好。
100V~3000V
1~200kJ
交流系统的交直流侧做可控硅和二极管,IGBT、TGCT的过压保护和能量吸收各类电磁铁、电磁吸盘、电磁起重机、铁道机车、矿用大型机车的磁能吸收和过电压保护。
MYN2
支架式安装、散热性能好,支架式结构、安装方便,方便用户串并联,
方便△形或Y形接线。
80V~5000V
1~200kJ
MYN3
标准导轨式安装,具有一定的散热功能。
200V~3500V
1~200kJ
MYN4
自带熔断器、能够自保;
密封性能好、散热效果
好、能量大。
200V~3000V
20~500kJ
主要用在大型开关灭弧,磁体移能。发电机的转子侧过压吸收,整流励磁电源的直流侧过压吸收。
MYN5
密封效果好;带防爆功能。
200V~10kV
5~200kJ
主要用在整流励磁电源的交、直流侧
过压吸收,高、中、低压变频器的过压吸收,可控硅的高、中、低压的软启动的过压保护、能量保护、可控硅
串联使用场合的限压保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