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键控制LED0~7为何总不行 小白求好人指教

楼主(2013-05-10):
//用的是STM32F103C6  KEIL
//这个是正确的4键控制LED0~3(LED1~4) 能够得出结果

按键在灯的下方

按键在灯的下方

u8 KEY_Scan(void)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key_up&&(KEY0==0||KEY1==0||KEY2==0||KEY3 ==0))
        {
                delay_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0==0)
                {
                        return 1;
                }
                else if(KEY1==0)
                {
                        return 2;
                }
                else if(KEY2==0)
                {
                        return 3;
                }
                else if(KEY3 ==0)
                {
                        return 4;
                }
        }else if(KEY0==1&&KEY1==1&&KEY2==1&&KEY3 ==1)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这是自己编写的4键控制LED0~7  其中KEY0是转换位 KEY1~3的输入组合对应 八个灯 下载后无法达到要求

u8 KEY_Scan(void)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u8 ide=0,key_toggle;
        key_toggle=KEY0;

    while(key_toggle)
        {
      if(key_up&&(KEY0==0||KEY1==0||KEY2==0||KEY3 ==0))
          {
                delay_ms(10);//去抖动
                if(key_up&&(KEY0==0||KEY1==0||KEY2==0||KEY3 ==0))
                {
                         if(KEY3==0)
                         {
                                  ide=ide | 0x04; key_up=0;
                         }
                         else if(KEY2==0)
                         {
                            ide=ide | 0x02;key_up=0;
                         }
                         else if(KEY1==0)
                         {
                            ide=ide | 0x01;key_up=0;
                         }
                }
          }
          else
           {  key_up=1; }
    }
   return ide;
}

int main(void)
{
        u8 t;
        SystemInit();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t=KEY_Scan();//得到键值
                   if(t)
                {
                        switch(t)
                        {
                                case 1:
                                        LED0=0;
                                        break;
                                case 2:
                                        LED1=0;
                                        break;
                                case 3:
                                        LED2=0;
                                        break;
                                case 4:
                                        LED3=0;
                                        break;
                                case 5:
                                        LED4=0;
                                        break;
                                case 6:
                                        LED5=0;
                                        break;
                                case 7:
                                        LED6=0;
                                        break;
                                case 8:
                                        LED7=0;
                                        break;
                        }
                }else delay_ms(10);
        }

}

网友A:
程序注释一下   楼主   这样大家查起来   比较靠谱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网友B:
KEYX==0是表示有按键,
        key_toggle=KEY0;

    while(key_toggle)
KEY0被按下ide就没有被赋值,它的返回值就是0

你可以对返回值做位操作
KEY0按下,对应第3位置1;KEY1按下,对应第2位置1;KEY2按下,对应第1位置1;KEY3按下,对应第0位置1。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YX==0是表示有按键,
        key_toggle=KEY0;

开始是他们都key_init();然后KEYX==1(这样应该没错吧 因为控制4灯那个程序 那里就可以执行);
KEY0==1然后key_toggle也是==1 就可以执行那个while了  输入就是按KEY1~3这个三个键  按一次KEY0(KEY0==0) 这是不执行while 就return ide 了。

您说的是ide=((KEY3 << 3) | (KEY2 << 2) | (KEY1 << 1) | KEY0) & 0x0f;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YX==0是表示有按键,
        key_toggle=KEY0;

u8 KEY_Scan(void)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u8 ide=0,key_toggle;
        key_toggle=KEY0;

    while(key_toggle)      /*因为初始话 让他们KEY值都为1,然后用KEY0来控制其他三个KEY的输入输出
                              刚开始key_toggle==1 KEY1~3输入  如果按次KEY0(KEY==0)这是输出ide
                           */

{
      if(key_up&&(KEY0==0||KEY1==0||KEY2==0||KEY3 ==0))
          {
                delay_ms(10);//去抖动
                if(key_up&&(KEY0==0||KEY1==0||KEY2==0||KEY3 ==0))
                {
                         if(KEY3==0)
                         {
                                  ide=ide | 0x04; key_up=0;      //KEY3为第三位,KEY2为第二位,KEY1为第一位
                         }
                         else if(KEY2==0)                        //这时看是否有第二位的值
                         {
                            ide=ide | 0x02;key_up=0;
                         }
                         else if(KEY1==0)                        //这时看是否有第一位的值
                         {
                            ide=ide | 0x01;key_up=0;             //这样ide就有KEY1~3的状态值
                         }                                       //这样就能实现八个灯的值
                }
          }
          else
           {  key_up=1; }
    }
   return ide;
}

网友B:
while(key_toggle)
{
}
循环的退出条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key_toggle)
{
}

然后再按一次KEY0(key_toggle==0) 这是就退出while了 是不是哦?

网友B:
你要是不想在循环里改变key_toggle的值,你就把
while(key_toggle)
{
}
换成
while(KEY0)
{
}
你调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不想在循环里改变key_toggle的值,你就把
while(key_toggle)
{

收到!好的, 我明天去实验室板子下进去看看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到!好的, 我明天去实验室板子下进去看看哦

嗯,KEY0是按键值,可以变化,而key_toggle是变量,进入这个函数之后就阻塞在这里了,建议还是采用轮询方式比较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收到!好的, 我明天去实验室板子下进去看看哦

这个方法还是不可以。:'( 难道不能4键控制8灯?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还是不可以。 难道不能4键控制8灯?

哥 您能写一个我对比下哪里出错了吗? 谢谢了哥。这个代码修改得都不会再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 您能写一个我对比下哪里出错了吗? 谢谢了哥。这个代码修改得都不会再爱了。 ...

KEY0的定义是什么?是define的管脚么?一般不要在子函数里面就用while循环,这种阻塞的程序显然不好用,有仿真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 您能写一个我对比下哪里出错了吗? 谢谢了哥。这个代码修改得都不会再爱了。 ...

scan就返回当前键值,然后主函数里面整合逻辑,现在逻辑太乱了,都不知道怎么按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 您能写一个我对比下哪里出错了吗? 谢谢了哥。这个代码修改得都不会再爱了。 ...

你的逻辑是不是这样的:
按下按键0,进入准备状态,按下按键1,2,3,分别对应二进制的三位,最后按下按键0,按键结束,点亮LED,是这样的么?

网友B:
key_up提前置零了,就只能置一个位了。KEY0按下时再将key_up置零,这样别的位就可以重复置位了。感觉楼主是从电脑编程转到单片机编程的: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ey_up提前置零了,就只能置一个位了。KEY0按下时再将key_up置零,这样别的位就可以重复置位了。感觉楼主是 ...

为什么这么说呢?电脑编程和单片机编程有本质不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逻辑是不是这样的:
按下按键0,进入准备状态,按下按键1,2,3,分别对应二进制的三位,最后按下按键0 ...

刚开始 因为初始化了嘛 然后就认为KEY0是=1 然后 KEY0不动  按下KEY1.2.3 然后后面就跟您说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y_up提前置零了,就只能置一个位了。KEY0按下时再将key_up置零,这样别的位就可以重复置位了。感觉楼主是 ...

哥 您猜对了!!:lol   然后您说的这个逻辑是不是 因为我if里面的key_up 程序里 让我给key_up=0;  然后程序走不下去又被重复置位了?

网友D:
很……的程序:1.按键消抖
                                     if(key_up&&(KEY0==0||KEY1==0||KEY2==0||KEY3 ==0))
                                         {
                                           delay_ms(10);//去抖动
                                           if(key_up&&(KEY0==0||KEY1==0||KEY2==0||KEY3 ==0))
                                          那key_toggle=KEY0;消抖哪去了?
                              2.   key_toggle=KEY0;
                                    while(key_toggle)
                                    赋值在while()下方,这怎么能跳出来呢?
                               3. 假设上面都没问题,你按了1,2,3,中的一个,t被赋值了,之后想要跳出来不是要按KEY0吗?按了之后呢?
                                    返回什么了?

网友D:
  赋值在while()下方,这怎么能跳出来呢?
上方

网友B:
下面的程序没调试过,应该能行。
u8 KEY_Scan(void)
{
        static u8 key_up=1;//可以读取按键状态标志
        u8 ide=0,key_toggle;
        key_toggle=KEY0;        //KEY0没有按下,可以扫描KEY1~3按键状态并置返回值的相应位

    while(key_toggle)      /*因为初始话 让他们KEY值都为1,然后用KEY0来控制其他三个KEY的输入输出
                              刚开始key_toggle==1 KEY1~3输入  如果按次KEY0(KEY==0)这是输出ide
                           */
{
      if(key_up&&(KEY0==0||KEY1==0||KEY2==0||KEY3 ==0))
          {
                delay_ms(10);//去抖动
                if(key_up&&(KEY0==0||KEY1==0||KEY2==0||KEY3 ==0))
                {
                         if(KEY3==0)
                         {
                            ide=ide | 0x04;         //置返回值的第2位KEY3为第三位,KEY2为第二位,KEY1为第一位
                         }
                         else if(KEY2==0)
                         {
                            ide=ide | 0x02;         // 置返回值的第1位
                         }
                         else if(KEY1==0)
                         {
                            ide=ide | 0x01;                // 置返回值的第0位              //这样ide就有KEY1~3的状态值
                         }                                       //这样就能实现八个灯的值
                         else if(KEY0==0)                        //这时看是否按下KEY0退出按键扫描程序
                         {
                            key_toggle=0;key_up=0;         //退出循环,不再读按键状态,其实key_up可以不用
                         }
                }
          }
          else
           {  key_up=1; }
    }
   return ide;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开始 因为初始化了嘛 然后就认为KEY0是=1 然后 KEY0不动  按下KEY1.2.3 然后后面就跟您说的一样   ...

个人感觉还是要理清思路再写代码,不要直接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的程序:1.按键消抖
                                     if(key_up&&(KEY0==0||KEY1==0||KEY2==0| ...

1 .key_toggle=KEY0 这个消抖我不懂 我就if后有个delay_ms(10);//去抖动其他消抖还不会应用。
2.因为初始化完之后KEY0=1 然后这是可以输入KEY1~3 让他们跳出while() 按次KEY0 这时=0,然后跳出循环。
3.我现在的水平是觉得上面的没问题  如果按下其中一个 想法是这样的
    KEY 3 2 1
LED7   1 1 1
LED6   1 1 0
LED5   1 0 1
……  然后下载进去没反应 不知道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还是要理清思路再写代码,不要直接就上

谢谢哥您的建议 思路是有了 刚接触这个芯片 然后这个是按键输入的 不是那种拨码开关 编码思路就顺着拨码的 按键输入之间有矛盾没考虑进去 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赋值在while()下方,这怎么能跳出来呢?
上方

好像是 他往下执行了 然后一直在while里面跑着 即使按下KEY0 让KEY=0 他也是跑不出来 22# 那里帮我加了一句else if 让KEY0=0 这样应该就能跑出去了 我编译看看 谢谢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程序没调试过,应该能行。
u8 KEY_Scan(void)
{

哥 main()里面要不要修改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哥您的建议 思路是有了 刚接触这个芯片 然后这个是按键输入的 不是那种拨码开关 编码思路 ...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先多看一些例程再上手,磨刀不误砍柴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先多看一些例程再上手,磨刀不误砍柴工的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