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来分析下这个神奇的振荡电路

楼主(2013-05-10):
电路如上图。该电路非产品应用电路,电路功能为无线电能传输(通过线圈间磁通耦合来实现)。
供电电压为12V。测得在L1两端产生一定频率振荡电压输出。L1实际为1mm漆包线线圈,绕成直径8cm的圆形,共计15圈。
该电路已经过实际焊接验证,功能正常实现,但震荡原理不清楚,敬候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此图显然有误,R5下和R4右之间少了一个点(dot)。
另外,R3下和R6上和Q3基极之间也少了一个点,R6R7联接处少一个点,C10和R7联接处也少一个点。不过,这三处因为是T形联接而非交叉,不会引起误解。
Q3Q4构成同相放大器,这是一个弛张振荡器(多谐振荡器)。

网友B:
对, 这是一个弛张振荡器, 这个电路用得很广.
Q3 微弱导通后, 通过R8C10的正反馈, 使 Q3 迅速完全导通.
C10 的充电使 Q4 的基极电流减少, 当小到不足以让 Q3 维持完全导通时,  L1 上的电压发生下降.
这个下降又通过 R8C10 正反馈使 Q4 截至. C10 再反向充电, 之后 Q4 再逐渐导通, 完成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