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如何同时获得5V和6V稳压电源》?

楼主(2013-05-10):
请教如何同时获得5V和6V稳压电源》?
6V是驱动电机,5v是接电机编码器。

   可否用6V电源适配器,然后经AMS1117-5芯片降压,压降太小不。

网友A:
1117 压差大,不太适合
如果5V电流不大,试试HT73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 压差大,不太适合
如果5V电流不大,试试HT7350

电流较大,得1V左右!

网友A:
PAM3116
Dropout Voltage:300mV@1.5A,Vo=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

万分感谢

网友B:
TI公司,低压差的太多了。

网友C:
哈!…奇思妙想!…“5v供这:6v供那…”你给老板设计电路:第二天就倒闭!…哈哈!…提示:它们之间没什么联糸吗?………LZ:登陆北美、靠你!…

网友D:
你给老板设计电路:第二天就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