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放大电路

楼主(2013-05-10):
本人大二学渣一枚,学的那点模电的知识在这完全不够了,想查资料因为不知道这是什么放大都没法找,跪求各路大神指点一二,告诉我想分析这个电路,应该去查什么资料。如果能具体分析一下给出计算公式,那就感激不尽了C:\Users\wangmengdi\Desktop\未命名.jpg

楼主:
图挂了,重传

网友A:
单电源,交流信号反相放大,隔直,限幅,检波

网友B:
怪异电路。
运放加了偏置,显然其目的是让运放线性工作。但C4之后却是倍压整流或者检波电路,很像是为某电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交流信号反相放大,隔直,限幅,检波

这个的放大倍数应该怎么算呢,这个电路就叫反相放大吗,那正相输入那里加VCC/2是干啥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异电路。
运放加了偏置,显然其目的是让运放线性工作。但C4之后却是倍压整流或者检波电路,很像是为某电 ...

这个的放大倍数应该怎么算呢,这个电路就叫反相放大吗,那正相输入那里加VCC/2是干啥使啊
是做飞思卡尔智能车比赛的,检波完了送到AD口采值

网友C:
1、Kv=RV1/R1
2、加偏置VCC/2是为了保证其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Kv=RV1/R1
2、加偏置VCC/2是为了保证其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

加偏置会导致放大增益变小吗?做出来的电路放大倍数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偏置会导致放大增益变小吗?做出来的电路放大倍数不够

加偏置会导致放大增益变小吗?
不会。

做出来的电路放大倍数不够
你要多大?计算出来是多大?实际测量是多大?输入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偏置会导致放大增益变小吗?
不会。

20mVPP 正弦信号输入,希望放大到2V以上,频率20KHz  计算的时候,我是按照100K的反馈电阻算的,那也应该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偏置会导致放大增益变小吗?
不会。

实际测量是1V多一点点,不到1.2  差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测量是1V多一点点,不到1.2  差太多了

你说的这个1V多一点点,是整流后直流输出,还是运放输出端幅度?

网友C:
你用的运放单位增益带宽有多少?假定只有2MHz的话,那么在20kHz的频率下其开环增益也只有100倍左右,而你却想放大1000倍(100K/100),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1V多一点点,是整流后直流输出,还是运放输出端幅度?

运放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运放单位增益带宽有多少?假定只有2MHz的话,那么在20kHz的频率下其开环增益也只有100倍左右,而你却 ...

用LM358可以放大到3V多,增益带宽只有1MHz,2274 2.2MHz,这个单位增益与频率怎么算呢,或者这个想查资料的话,应该查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放输出

那么,注意13楼qzlbwang的回复。

增益带宽积或称单位增益带宽是运放小信号工作高频特性的一个参数,例如你用的TLC2272单位增益带宽约为2MHz,那么运放增益为10倍时带宽可以达到200kHz,增益100倍时带宽可以达到20kHz,依此类推。

这个单位增益带宽只是近似值,同一型号芯片中各厂家产品,甚至同一厂家不同批次产品,都有相当大的分散性。某片LM358的增益带宽积比TLC2272还高,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C:
你降低输入频率试试看(比如说1KHz,输出有多大?当然耦合电容C2和C4需要要增大)?这就能证明是否是运放增益带宽积的问题。资料中给的指标是保证的最低指标,对于某一片来说优于所给指标并不奇怪。运放的放大倍数推导是建立在理想运放的基础上的(这才有虚短和虚断之说),对于实际的运放来说,其中一个条件是需要开环放大倍数远大于闭环的放大倍数(比如说10倍)才会使得实际值与理论计算值比较接近。所以对于你的要求来说这么高的闭环增益用一级放大显然是不合理的(否则的话对运放的指标要求太高!)。

网友B:
楼主的要求,用NE5532大概可以勉强达到。
供电电源电压太低,二极管上电压损失较大。要通过测量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来测量输入信号幅度,此电路误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降低输入频率试试看(比如说1KHz,输出有多大?当然耦合电容C2和C4需要要增大)?这就能证明是否是运放增 ...

如果,还是此电路,将放大器换位OPA2350(带宽38MHz),单级放大应该可以满足需要了吧,而2274改为二级放大的话,两级都用反相放大,不加偏置,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要求,用NE5532大概可以勉强达到。
供电电源电压太低,二极管上电压损失较大。要通过测量整流滤波后 ...

做智能车比赛,只能用7.2V电池供电,6V基本上是极限了。5532也考虑过,但是需要负电压,因为水平有限,也没有接触过,害怕负电压做不稳所以就定位在单电源供电运放上了,现在从TI申请了3片OPA2350,带宽38M,如果用原电路不做修改,可以使用吗?不敢随便试,毕竟很贵的。 现在用386已经做出了符合要求的电路(可以放大到3.xV),现在是想换多路放大器,减小电路体积和重量,大神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C:
1、38M增益带宽积的运放,在20K时的开环增益是1900倍,如果你的反馈电阻是100K那么闭环增益大约是650倍左右。实际上根据你的输入和输出的要求,反馈电阻在30K左右其增益已经足够了(大约260倍左右)。
2、单电源运放放大纯交流信号的话偏置是必须的!信号电压的范围不会超出电源电压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8M增益带宽积的运放,在20K时的开环增益是1900倍,如果你的反馈电阻是100K那么闭环增益大约是650倍左右 ...

哦,那我按照1L那个图做可以吗?偏置电压的值是怎么确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8M增益带宽积的运放,在20K时的开环增益是1900倍,如果你的反馈电阻是100K那么闭环增益大约是650倍左右 ...

明白偏置的原因了,查到了。 如果用2274做两级放大,前后级应该怎么连接呢,我想用一个10K电阻连,行吗

网友C:
交流放大还是通过电容耦合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8M增益带宽积的运放,在20K时的开环增益是1900倍,如果你的反馈电阻是100K那么闭环增益大约是650倍左右 ...

用这个电路做2级放大可行吗

网友C:
电路基本没错(1K电阻上还需串联电容隔直),但最好合理安排各级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放大还是通过电容耦合的好。

现在这个问题有点迷糊,加偏置放大之后输出,经过耦合电容之后的波形,是以0V为中值的正弦波吗,会不会被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基本没错(1K电阻上还需串联电容隔直),但最好合理安排各级增益。

改为前级16~20倍,后级10呗,应该可以了吧。1K电阻串联电容隔直是什么目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这个电路做2级放大可行吗

这电路有问题:
1.单电源偏置你用二个100K电阻分压得到2.5V输入端,那么被放大后输出就是饱和了。
   应该使输出为2.5V:即分压电压VI=2.5/倍数
2. 同相,反相输入电阻对称不对。
3. 第二级可以利用前级偏置输出(整个波形都是正的了)而省略再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有问题:
1.单电源偏置你用二个100K电阻分压得到2.5V输入端,那么被放大后输出就是饱和了。
   应 ...

交流信号这个重要吗?我查了查,说直流必须对称,交流影响较小。  如果改为,将前后级耦合电容改为10K电阻,后级偏置去掉,满足您后所得第三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交流信号这个重要吗?我查了查,说直流必须对称,交流影响较小。  如果改为,将前后级耦合电容改为10K电 ...

后级去掉偏置那是因为:
为什么要偏置?是因为单电源供电需要将输入信号的整个波形提升到0轴以上,即正信号。而前级输出信号本来就是正的,后级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
现在关键的是前级输入偏置电压=2.5V/二级总的放大倍数,就能减少后级那些偏置元件。

网友D:
看楼上图更清楚点:

网友C:
老兄:两级直耦会使得前级的失调得到放大!而交流耦合就没这问题,虽然多几个元件,还是值得的。
当然这里省了也没什么问题,原因是其直流增益很低(原因在于反相输入端对地有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38M增益带宽积的运放,在20K时的开环增益是1900倍,如果你的反馈电阻是100K那么闭环增益大约是650倍左右 ...

请教这个650倍怎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个650倍怎来的?

k=ko/(1+ko*R1/Rv1)=1900/(1+1900*0.1/100)≈6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