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警告

楼主(2013-05-10):
我之前使用SignalTap观察了一下波形,之后不再使用SignalTap了,enable SignalTap II Logic Analyzer已取消,files列表里相关文件已删除,但是每次用modelsim仿真是总有下面警告和错误出现

quartus12.1

Warning (262004): Ignoring SignalTap II instance "auto_signaltap_0" with signal set none

Error (262006): File "signaltap/stp2.stp" is not a valid SignalTap II File -- ignoring

谁知道这个警告和错误怎么消?

网友A:
实际的stp文件也删掉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stp文件也删掉把

删掉了啊,那个报错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stp文件也删掉把

没用过,是不是应该不删除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是不是应该不删除啊

他是想不把signal-tap编译进程序文件,但是删掉了以后,程序编译又加进去了,刚好signal-tap文件被删了,所以就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删掉了啊,那个报错就是

好像是在qsf文件还是哪个文件来着有编译文件关联,看看是不是没删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是想不把signal-tap编译进程序文件,但是删掉了以后,程序编译又加进去了,刚好signal-tap文件被删了, ...

明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在qsf文件还是哪个文件来着有编译文件关联,看看是不是没删掉

A的,我也实在不懂啊

楼主:
没人回吗?

楼主:
出现新问题,就不另开帖了
回答这个问题也给分

Critical Warning (169207): Unable to update property "Weak Pull-Up Resistor" of node "NSS"

NSS为输入引脚,我assignment edit 或pin planner打开它的上拉,就出现这个警告,而且上拉无效,打开fitter setting中的Weak Pull-Up Resistor也不行

quartus 12.1
Service Pack Installed: 1.33

网友B:
看手册,是不是该管脚不能内部上拉。

网友B:
我不懂A的,只能建议哈

楼主(2013-09-24):
技术支持都不知道?

网友C(2013-12-24):
楼主的signaltap问题怎么解决哦,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