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io的疑惑

楼主(2013-05-10):
PIC16F877如果使用RB以外的接口做输入的话,必须要接上拉电阻吧。。即使是第二功能也不例外比如spi,,是吗?求确认!我用spi模式。发现接口做为输入是高阻态,然后接上拉电阻就ok了

网友A:
PIC16F877的RB口带内部上拉电阻,需要配置相应寄存器来开启上拉,其它口不带内部上拉电阻,所有的IO口置为输入时,都为高阻输入状态。

楼主:
额。。谢谢了。。但是我看一个开发板读写sd卡miso没有接上拉电阻。。。。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