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FT屏在背景图片中显示变化的数字的问题

楼主(2013-05-10):
我用汉字取模的方法在TFT屏的背景图片中显示数字,当数字变化时存在清屏的问题,感觉不好操作啊。如果数字变化后重新写图片的话速度会有影响,而且屏幕所有的内容会出现闪烁的现象。求大神指导用什么办法可以搞定。。。

网友A:
如果你的屏支持多窗口的话  你只要给实时显示的部分 预留部分 就ok了
如果不支持  那只能增加刷新频率了

目前,采用的是数字那个区域重绘图形,数字里面+X个开始绘

网友B:
提高采样频率   这样应该会好一点

这不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C(2013-10-10):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屏支持多窗口的话  你只要给实时显示的部分 预留部分 就ok了
如果不支持  那只能增加刷新频率了 ...

不是屏支不支持多窗口的问题吧,应该是屏的API;
本质上还是刷新频率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