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教TFT屏在背景图片中显示变化的数字的问题

楼主(2013-05-10):
我用汉字取模的方法在TFT屏的背景图片中显示数字,当数字变化时存在清屏的问题,感觉不好操作啊。如果数字变化后重新写图片的话速度会有影响,而且屏幕所有的内容会出现闪烁的现象。求大神指导用什么办法可以搞定。。。

网友A:
可以这样:
1.找出、计算数字变化的区域
2.只在数字变化的区域,重新写图片
3.显示新的数字
4.重复步骤2、3 即可

楼主(点评):
数组太多了,取摸是自左向右,自上向下的,如果只重绘数字覆盖的那部分,实际上是不怎么好操作的

网友B: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C:
还有个办法
可以在写数字前先把要被数字盖掉的区域保存下来,清掉数字, 就是恢复过去.
这个方法在背景多变的环境使用会方便些.

楼主(点评):
目前这个方法碰到了个问题,充显区域图像的时候会出现偏差,左右的显示到右边去了,估计是取摸数组没对应上,再尝试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