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数据为什么第一个会不对

楼主(2013-05-10):
(无正文)

网友A:
1、硬件上串口收发最好给个默认高电平状态;
2、串口波特率降低一点;
3、采用中断接收方式。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TC 和 TXE 标志位在复位的时候被置1,这样有可能会导致首次第一个字符还没有被输出,就被后面的字符覆盖掉,造成实际看到的丢失现象。
网上有类似的讨论

网友D:
发送的时候多加一个填充的字节~~~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E:
检查程序流程第一次操作之前有什么条件没有准备好。多发的方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