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或门芯片,带外围电路图的!

楼主(2013-05-10):
网上找了一个7432的芯片,但是没有外围电路图啊,不知道VCC供电那块的电容和电阻加多大的值,还是随意加就行啊,我怕影响这个芯片的采样时间啊!!初次接触模拟电路,求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A:
网上资料应该多吧

网友B:
别用7432了,恐怕你很难买到。
用74HC32或者74HCT32好了。

网友C:
VCC供电脚加个104即可,其他没什么。
同类的还有SGM7SZ32

网友B:
问题是:楼主“初次接触模拟电路”,却要“求一款或门”,还找到了7432芯片。

楼主:
用两个三极管也可以,我了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