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与BJT构造二极管的差别

楼主:
各位大侠,
  见附件中,将BJT的B与C相连,则有如下工作方式:当VCE<0.7时,BJT不开启则CE间断开。当VCE大于或者等于0.7时,BJT开启,则CE间电压重新回到0.7,。
  那这样的工作方式和二极管是一样的了?完全等效?
  我看到有的图中就这么相连,这样用个二极管不是更省事?
  十分感谢!

网友A(2013-05-10):
寄生电阻小的多,更加接近理想二极管。你看现在的收音机检波都用三极管,小时候看见的多用2AP9。

网友B(点评):
高度怀疑:1.现在调幅还用这种检波?2.你见多2AP9?

网友C(点评):
这种知识点,在这个论坛里,我只能相信xukun的解释。

网友B:
1. 基本特性就和2极管一样,但是不要说“完全”等效那俩字
2. 这样接都有特殊考虑

网友D:
如果集电极加个大电压,会发生什么?

网友B(点评):
加不了,除非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电阻小的多,更加接近理想二极管。你看现在的收音机检波都用三极管,小时候看见的多用2AP9。 ...

多谢XUN大侠,
  大学时听老师讲过用三极管接成二极管的事情。
  寄生电阻想了下没想明白。。。。估计得和结构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基本特性就和2极管一样,但是不要说“完全”等效那俩字
2. 这样接都有特殊考虑

多谢大侠,
   我这是看一个压控振荡器图中的一个接法。后来想了想,可能是为了进行性能匹配,用三极管去构成二极管去匹配另一个三极管的BE极。。。。。
   这样的用法还是头一次见到。

网友E:
这是一个稳压管,仪表的电路里面常见的。普通三极管be结反向击穿电压6V,所以很多人拿三极管当6V稳压管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稳压管,仪表的电路里面常见的。普通三极管be结反向击穿电压6V,所以很多人拿三极管当6V稳压管来用 ...

多谢大侠,
   那这个击穿电流貌似也不大。
  VEBO Emitter-Base Voltage 6.0 V------这是2N3904的极限参数,VEBO最大6V。击穿电流应该也不大,估计10微安级别。
  仪表里用这个不担心其损坏?为什么不用普通稳压管呢?或者说里面也要用到其正向特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那这个击穿电流貌似也不大。
  VEBO Emitter-Base Voltage 6.0 V------这是2N3904的极限参 ...

电流不止10微安,是最大耗散功率/6V。
我设计电路的时候,如果板子上已经有三极管,就用这个替代6V稳压管,可以减少零件型号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不止10微安,是最大耗散功率/6V。
我设计电路的时候,如果板子上已经有三极管,就用这个替代6V稳压管 ...

李大侠,
  1,最大耗散功率,比如1/4W,你指的是这个?这么大电流啊,达到BJT极限,真不会烧毁或影响使用寿命?
  2,减少元件数量?这话没看懂。
  十分感谢解答!

网友F:
减少元件数量?这话没看懂。

原文是“减少元件型号数量”。
应该是指减少元件种类数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李大侠,
  1,最大耗散功率,比如1/4W,你指的是这个?这么大电流啊,达到BJT极限,真不会烧毁或影响使用 ...

1)当然要留余量,一半足够了,实际使用中未发现问题。
2)减少零件的种类数量,楼上说了

最后说一嘴,如果用三极管当普通二极管用,应该利用bc结;如果利用be结铁定是当稳压管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当然要留余量,一半足够了,实际使用中未发现问题。
2)减少零件的种类数量,楼上说了

我也只用过BC当二极管
比如前级是个高内阻传感器,拿BAV99或者BAS16什么的当输入保护的时候,暗电流比较大,一旦要把分辨率做上去,叠加出来的信号就不可忽略了,搞个BC850当二极管,暗电流减少60%或者更多

当稳压管第一次听说,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只用过BC当二极管
比如前级是个高内阻传感器,拿BAV99或者BAS16什么的当输入保护的时候,暗电流比较 ...

大侠这里的应用是信号源经过二极管然后采集?
  这里的二极管存在反向漏电流--暗电流?
  如果是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貌似不会比三极管的ICBO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当然要留余量,一半足够了,实际使用中未发现问题。
2)减少零件的种类数量,楼上说了

用BC做二极管,估计是其内部构造决定,所以更合适?大侠能否解释下。。。。
谢谢啊!

网友H:
这款电路最早出现于IC内部电路设计!主要是工艺要求决定!在外部电路使用中:楼上有人提出收音机检波、是电路的进步!作用放大、并同时利用PN结特性作检波罢了!单个看:是稳压管、因为是同一材料,作用温度补偿!…

n

网友E:
Fluke 41功率分析仪的保护电路

网友A:
现在20几岁的很少有机会看到2AP9,3AX31、3DG201老管子了,
90年代几乎99%国产收音机都是用2AP9

2AP9个头比下图中这个管子长一些,外壳是黑色的:
这功放块是2822,音质贼受听,所以没舍得扔。

BC连接做检波二极管的例子,比如下图这个1.5V收音机,就是用3DG201检波的

至于说为了减少元件种类,明显不合理,反例是下面的wavetek信号发生器,用了两个BJT的BC结二极管,同时图中也有普通二极管。

不管怎么说,这些“反常”用法是建立在设计者深刻熟悉管子实际特性的基础上的,尤其是非理想特性。
比如上面的福禄克原理图,那个地方稳压值大小要求不严格,大点小点无所谓。
比如上面信号发生器,交流高频特性和直流非线性应该很重要。

楼主(点评):
XU大侠, 什么叫功力! 膜拜了!

楼主(点评):
可能现在的设计玩管子没玩到这个程度了,很多都有集成电路模块了。。。。高端仪器用分离器件做可能需要,这样的设计直接深入元件材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侠这里的应用是信号源经过二极管然后采集?
  这里的二极管存在反向漏电流--暗电流?
  如果是二极管的 ...

差不少的
刚查了一下
二极管BAV99, BAS16, 室温下如果反偏到25V, 会有30nA
BC850, 15nA,这个就小很多了, 考虑到环境温度上升的时候,这个差异会进一步扩大
当然, 同条件下BC817会达到100nA,还不如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Fluke 41功率分析仪的保护电路

李大侠,
   图中红色框里按照大侠所说----构成一个稳压管(6V左右)和一个二极管,配对形成相同的温度特性?一个正温度,一个负温度?

网友A(点评):
那个是对称的,可以节省一半元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李大侠,
   图中红色框里按照大侠所说----构成一个稳压管(6V左右)和一个二极管,配对形成相同的温度特 ...

双向!大于正负7V的信号吸收掉。如果不配成对管,0.7V就导通了把有效信号(正负5V以内)也给吸收掉了。

楼主(点评):
多谢! 小电流的双向限压,这个头一次见,有意思的电路。 BTW:楼上XU大侠说对称的可以省一半元器件是什么意思? 多谢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差不少的
刚查了一下
二极管BAV99, BAS16, 室温下如果反偏到25V, 会有30nA

你可以考虑用BAS116/416这些低泄露二极管,3pA室温典型值。

网友I:
好贴。学习。
算是三极管特殊用法总结比较全的一个帖子

网友J:
引用 网友E:
Fluke 41功率分析仪的保护电路

Q7是用来稳压的,Q6用来温补。以前我看过一本叫《模拟集成运放原理》的书有讲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J:
Q7是用来稳压的,Q6用来温补。以前我看过一本叫《模拟集成运放原理》的书有讲过。 ...

温补个屁,你连输入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都分不清楚就胡乱发言?现在21icbbs真是庙小妖风盛池浅王八多。

网友K:
越讨论越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