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断电后快速上电,没有任何响应,如同死机了一般,有哪些原因会引起这个现象?

楼主(2013-05-10):
单片机断电后快速上电,没有任何响应,如同死机了一般,有哪些原因会引起这个现象?
偶尔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怀疑可能是复位电路引起的,但是不是必现,所以也不好定位问题点,各位大侠给分析分析~~~~

网友A:
建议先写个简单的测试程序,比如上电后LED灯闪烁,来排除程序的问题。上电后,如果LED闪烁则正常,不闪烁,检查电源是否正常,或者手动复位一下CPU,看复位是否正常,再或许晶振压根就没起振呢。

网友B:
是不是进入掉电中断,跑飞了啊?

网友C:
逻辑电路在掉电掉到一半时,猛然上电死机是常见的。

不一定跟复位电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写个简单的测试程序,比如上电后LED灯闪烁,来排除程序的问题。上电后,如果LED闪烁则正常,不闪烁, ...

如果这种现象必现,倒是可以参考你这种测试方法,关键是这种问题是概率事件,而且只要正常启动以后程序都是ok的。偶尔出现的死机,测量电源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进入掉电中断,跑飞了啊?

我们做了硬件复位狗的,如果程序跑飞,复位狗会将单片机重启。除非是单片机程序跑飞了还能喂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电路在掉电掉到一半时,猛然上电死机是常见的。

不一定跟复位电路有关。 ...

嗯,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做了硬件复位狗的,如果程序跑飞,复位狗会将单片机重启。除非是单片机程序跑飞了还能喂狗。 ...

跑飞了会喂狗也太神了,这种可能性很小.: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飞了会喂狗也太神了,这种可能性很小.

是啊,有硬狗就可以避免程序跑飞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有硬狗就可以避免程序跑飞撒。

楼主的外狗有没有带复位功能啊,如果有应该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否则是外狗应该有问题啊

网友D:
你这个快速上电有多快?当时我用430时,慢慢上电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后来增加外部看门狗后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种现象必现,倒是可以参考你这种测试方法,关键是这种问题是概率事件,而且只要正常启动以后程序都 ...

你可以做一个按键复位电路,出现问题的时候手动复位一下,来确定是不是复位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E:
出问题以后,通过手动复位能恢复不?主要还是考虑复位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外狗有没有带复位功能啊,如果有应该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否则是外狗应该有问题啊 ...

外狗有复位功能的,而且还有电压监测功能,貌似设计上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快速上电有多快?当时我用430时,慢慢上电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后来增加外部看门狗后问题解决。 ...

这种现象不是必现,具体时间倒是没有测试过,估计是0.5s样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问题以后,通过手动复位能恢复不?主要还是考虑复位问题哈。

嗯,之前设计时没有单独设计复位按键给用户,现在只能增加一个复位按键,万一出问题了只能是通过手动复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之前设计时没有单独设计复位按键给用户,现在只能增加一个复位按键,万一出问题了只能是通过手动复位 ...

不是让你加复位钮了,是让你找到问题所在。如果是复位问题,做好了的话,不加按钮都不应该死的。

网友F:
知道你的情况,你是做AC供电产品的拨插实验吧?你联系我看能不能帮你解决。

网友G:
死机时用示波器看一下复位引脚、晶振引脚以及喂狗的引脚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死机时用示波器看一下复位引脚、晶振引脚以及喂狗的引脚信号。

死机是概率极小的事件,不易重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知道你的情况,你是做AC供电产品的拨插实验吧?你联系我看能不能帮你解决。 ...

是导航仪,做的是车规级的一些实验。

网友G:
以前用阻容复位电路,经常会出现楼主说的这种现象,加了放电二极管也不能测底解决。但是加了MAX813看门狗之后,不再出现这种故障。有一点是:max813必须用原装进口的,国产的还是会出现不能复位的情况。

网友F:
你加我QQ:1957404916

网友H:
软件做下更改,在刚刚进入程序的时候,系统初始化时之前,延时一段时间几十甚至几百ms,待电源稳定后再进入主循环,记得关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用阻容复位电路,经常会出现楼主说的这种现象,加了放电二极管也不能测底解决。但是加了MAX813看门狗之 ...

我们使用的是STWD100NYWY3F,意法半导体的,应该不会是狗不起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做下更改,在刚刚进入程序的时候,系统初始化时之前,延时一段时间几十甚至几百ms,待电源稳定后再进入 ...

如果能进行延时操作,不就说明程序启动正常了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能进行延时操作,不就说明程序启动正常了么?

我的意思说是,延时待电源稳定后再进行其它的操作,电源不稳定容易导致程序跑飞或者其它意想不到的现象发生,比如死机。

网友I:
早期MCU是有这样问题,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个MCU?成熟一点的MCU现在出现这个问题机率很低。硬件死机。

网友J:
可能是reset电路没有做好。

网友K:
单片机内部有带回滞的低压复位功能吗?启动这个功能也许会避免上电死机。

网友L:
复位不良。使用专门的复位芯片。

网友M:
还是PIC好,可以上电延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复位不良。使用专门的复位芯片。

有看门狗电路,带有上电复位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早期MCU是有这样问题,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个MCU?成熟一点的MCU现在出现这个问题机率很低。硬件死机。 ...

我们使用的是富士通的MB96355,应该还是比较新的MCU。

网友I:
那就不太明白了,软件看看上电复位状态,或是改高一级的复位电压。

网友K:
引用 楼主:
设计了一个专门检测电压的芯片~~~~低压就会复位的。

找一个延时长一些的复位电路试试。。

网友N:
BOR,低压掉电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N:
BOR,低压掉电检测

这个已经设计了的。

网友O:
在VCC和GND之间加一个1k左右的电阻,之前我们的项目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P:
把单片机由上电复位改成掉电复位 或者把你的复位电压改高些 就是复位的问题了

网友Q:
我的板子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后在复位芯片并联个电容,就OK了

网友R:
本质上说,应该是复位引起的。数字电路毕竟是从模拟电路量化出来的。高电平和低电平之间还有一个过渡带。断电后快速释放存量电荷,上电快速到达能够量化的状态是解决这种问题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O:
在VCC和GND之间加一个1k左右的电阻,之前我们的项目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这个有什么道理呢~~?功耗会增加哦~~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们的电路跟你设计的类似,就是没有中间的缓冲驱动。

没缓冲驱动怎么可能带动单片机。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设计了的。

那还真没遇到过
一般如果没有BOR,快速重复上电,都会出现单片机复位不可靠的现象!

网友S:
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复位引起的。

网友T:
看看芯片配置位的欠压复位有没有开。

网友U:
我以前用过一款复位芯片,很容易死机,后来发现是复位IC有问题

网友V:
单片机挂了,

网友:
不易从现

网友W(2016-03-15):
我想知道最后解决了没有

网友X(2017-04-28):
我实际测试过pic12f1822芯片,从官网拿样品,发现偶尔上电会死机,几率在1%左右,,,,从非官网拿的假货,断电后快速上电,死机概率在100%,而且复位引脚也没有用,,,,从目前使用的情况来看,,pic12f683,pic16f684这两个IC还是比较好的,未出现过死机问题。。。。。功能越强大死机概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