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输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10):
什么是继电器输出啊?那6个脚又怎么接啊 ~  求帮助啊 ~

网友A:
一般继电器上都画得有示意图的,楼主是不是没搞懂继电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下,有常开和常闭,还有线圈接点,还有个公共地

网友C:
手册上一般会给出线圈电压和触点电压的参数。估计你说的输出是指触电那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继电器上都画得有示意图的,楼主是不是没搞懂继电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

呵呵  这是第一次看继电器  不太清楚有哪些功能,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下,有常开和常闭,还有线圈接点,还有个公共地

嗯嗯  这个知道的  继电器有哪些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一般会给出线圈电压和触点电压的参数。估计你说的输出是指触电那边的吧。 ...

不太清楚啊:(

网友A:
呵呵,楼主中学上物理课的时候打瞌睡去了。继电器原意是用弱电控制强电,楼主找个继电器,拆开看一下,就应该清楚工作原理的。在实际应用中,继电器就是一个电控的开关,可以控制任何(现阶段你先理解为任何)信号。

网友D:
这种基本概念问题,问baidu百科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