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DC电源给蓄电池充电并给负载双供电电路

楼主(2013-05-10):
我目前的条件是有20V1.5A的DC电源,6V4AH的蓄电池。我想这样子,DC电源既能给电池充电,又能给驱动负载;而蓄电池也能驱动负载。在DC电源使用时,蓄电池只能接受充电,而不输出。当DC电源断电时,蓄电池能立即给负载供电,负载电路正常工作。
请问,能否实现?能否提供解决的方法或思路?谢谢!

网友A:
DC--降压DC--BAT
BAT--升压DC--切换开关--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降压DC--BAT
BAT--升压DC--切换开关--负载

主要是如何切换的问题,必须保证切换没有时差,有相关的切换电路或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如何切换的问题,必须保证切换没有时差,有相关的切换电路或资料吗? ...

网友B:
将DC20V降至6V电池电压、并串二极管至负载,电池也串二极管至负载、

网友C(2015-12-04):
回复邮箱我发原理图给你

网友D:
凌特LTC4020能完美解决的你的需要。下载DS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