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题,求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3-05-10):
6500.pdf (937.07 KB) 我这个是买的senscomp的超声波传感器探头604142和驱动模块615078,然后链接电路,反正都是现成的,直接接线就可以,9管脚接5V直流电压,1管脚接地。接好以后通电开测,结果电路板上的芯片只有FIL和VCC端有电压,其他输出输入电压电流或者脉冲型号端均无反应......

我先上传我的连接图,还有厂家的数据手册跟电路板的线路图......

楼主:
6500系列的数据手册在左上方,6500的电路板链接图在左下方。

网友A:
图片太大了,打不开

网友B:
问问厂家吧   可能除了供电  还需别的连接

网友C:
直接告诉供应商,后续有100K订单,他们很快就给你搞定……:lol

网友D(点评):
8几年俺骗样品的秘诀咋这么快就泄蜜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告诉供应商,后续有100K订单,他们很快就给你搞定……

我主要是困惑,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厂家吧   可能除了供电  还需别的连接

嗯,这个有点儿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大了,打不开

打开了吗,现在?

网友E:
什么鸟图!…到现在还不能打开!楼主:登陆北美: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鸟图!…到现在还不能打开!楼主:登陆北美:靠你!…

嗯?我再上传一张!

楼主:
看下这俩个图    我又重新传了一遍

6%N(8(HX(_$($T1@8}ZB8UP.jpg (115.8 KB )

网友E:
哈!…信号源呢?超声波呢???…它在敬侯佳音哟!…………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信号源呢?超声波呢???…它在敬侯佳音哟!…………哼!

圆的就是超声波探头(型号是604142),那个电路板就是驱动模块儿(型号是615078)

网友E:
叫我说你什么好?????…你要找信号源!找超声波发生器!!!说白了:你根本就不知手上是什么东西!线接好了、就在那里吵吵嚷嚷!…你烦不烦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叫我说你什么好?????…你要找信号源!找超声波发生器!!!说白了:你根本就不知手上是什么东西!线接 ...

我不知道,我请求您告诉我信号源在哪里?超声波发生器是什么?我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叫我说你什么好?????…你要找信号源!找超声波发生器!!!说白了:你根本就不知手上是什么东西!线接 ...

信号源不就是驱动模块儿发出的,脉冲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叫我说你什么好?????…你要找信号源!找超声波发生器!!!说白了:你根本就不知手上是什么东西!线接 ...

信号源不就是驱动模块儿上的芯片XMIT引脚输出的脉冲信号吗?现在是那个引脚没有输出脉冲信号,我请问是怎么回事?你的明白?

网友E:
翻教科书!找资料!…我也不知还能用什么方法了????…一:什么是超声波???什么是传感器????什么是信号放大??????好了!我已经气得不行了!我头晕!…让我缓缓!!!!提示:你这玩艺与我公司某款产品很相似!嘿嘿!你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翻教科书!找资料!…我也不知还能用什么方法了????…一:什么是超声波???什么是传感器????什么 ...

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不是电子!所以有些问题确实需要请教........你们公司是什么超声波的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翻教科书!找资料!…我也不知还能用什么方法了????…一:什么是超声波???什么是传感器????什么 ...

向你学习学习,你们公司做的什么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翻教科书!找资料!…我也不知还能用什么方法了????…一:什么是超声波???什么是传感器????什么 ...

迫切想跟你交流交流,什么产品了?我学习学习

网友F:
你做到了吗?    说明书上是这样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做到了吗?    说明书上是这样写的:

我知道INIT会被置为高电平,但是INIT被置为高电平是过5毫秒之后自动的吧,不需要我再外加什么了吧?现在情况就是置为不到高电平......

网友F:
INIT都被引到外面了--怎么自动?
你买的这是收发模块,具体应用要有主控mcu吧, 发射控制  -  回波时间计算距离 -  还要有温度补偿(模块图纸上没看到有温度传感器)  -  显示...

网友G:
仔细看手册确认接线和供电无误,然后就是实验方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INIT都被引到外面了--怎么自动?
你买的这是收发模块,具体应用要有主控mcu吧, 发射控制  -  回波时间计算距 ...

嗯,你意思是INIT还需要额外再加一个电压,把他置为高电平?这是收发一体模块儿,具体你说的主控MCU怎么弄?主控MCU不是模块儿上的这个芯片吗?  说实话,确实不懂,我学的不是电子。就是上来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INIT都被引到外面了--怎么自动?
你买的这是收发模块,具体应用要有主控mcu吧, 发射控制  -  回波时间计算距 ...

温度补偿只是影响精度.....,现在是没信号输出。其他发射控制-回波时间计算距离,这些应该是模块儿电路图上这个芯片发挥的功能,就是能说的主控MCU.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F:
这个你参考一下呵:P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硬件篇).pdf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你参考一下呵

非常感谢,好老师!25分将都是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仔细看手册确认接线和供电无误,然后就是实验方法问题。

我就是纳闷,因为板子是直接买的senscomp的6500系列驱动模块儿,应该是直接接电源就可以了吧,其他的应该都不用我管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纳闷,因为板子是直接买的senscomp的6500系列驱动模块儿,应该是直接接电源就可以了吧,其他的应该 ...

先仔细看了使用手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