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管脚

楼主(2013-05-10):
请问大家:
     未烧录任何程序的PIC单片机  上电后管脚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   或者其它
                                                 谢谢

网友A:
这个,我刚用过的一款,他上电后需要配置为输入或者输出的,我尽量都配置了,至于高低,真没仔细看,明天量下

网友B:
高阻悬浮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