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加上拉?

楼主(2013-05-10):
AVR的atmega128A的io输出走线250mm后接锁存器,这种情况下,需要加上拉电阻吗?我PCB快画完了,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是设置成输出状态吗?我设计的一个PCB,其中1个引脚同步控制20个595的CLK,最长的一条走线大约350mm,直接驱动

网友B:
楼上两位都忘了两个关键“信号速度是多少”、“锁存器对信号边沿有要求没?”

网友C:
不是必要, 还跟环境有关, 我觉得还是推荐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