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帮我看看下面这个图

楼主(2013-05-10):
高速输入和高速输出电路

楼主:
这个是高速输入的

楼主:
这个是高速输入,

楼主:
s1+和s1-为外部输入信号,QEP1B接入mcu

楼主:
pwm1AX从muc引出,PG0+和PG0-引出到外部

网友A:
帮你看完了
你看看不能再多说点儿什么

郁闷了,456楼这么晚才显示

网友B:
3楼图,中间和上边是个小功率开关电源,整流滤波输出供电给下边光耦,以驱动Q2。这部分电路与+5V隔离。
2楼图,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图,中间和上边是个小功率开关电源,整流滤波输出供电给下边光耦,以驱动Q2。这部分电路与+5V隔离。
2 ...

maychang版主大哥你好,这个开关电源有什么作用?电路里面每一路输出都有一个这样的开关电源,为什么不从电源板引出电源经过隔离再给光耦供电?

网友C:
因为这是信号侦测放大电路:要求高!同时、设计者对自己的电源(工作)信心不足!…才有DC-DC格式!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ychang版主大哥你好,这个开关电源有什么作用?电路里面每一路输出都有一个这样的开关电源,为什么不从 ...

不知道该电路原设计者是什么用意。
按道理说,即使是需要电气隔离,完全可以用一个小开关电源给所有各路供电,而且各路之间均隔离(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不必“每一路输出都有一个这样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这是信号侦测放大电路:要求高!同时、设计者对自己的电源(工作)信心不足!…才有DC-DC格式!哈哈!… ...

哈哈,有道理。不过其实输出速度也就是几十k,就是单片机发pwm控制步进电机,没有那么高要求。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该电路原设计者是什么用意。
按道理说,即使是需要电气隔离,完全可以用一个小开关电源给所有各路 ...

嗯,受教了,:)谢谢版主大哥耐心地回复,21ic真是个好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看完了
你看看不能再多说点儿什么

谢谢你,楼下的大哥给我解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这是信号侦测放大电路:要求高!同时、设计者对自己的电源(工作)信心不足!…才有DC-DC格式!哈哈!… ...

1、信号侦测放大电路?侦测是检测么?
2、这个电路DCDC有有什么好处?求教。

网友C:
其实:侦测是台湾的说法。也可以称之为小信号放大电路:说明:一般数字信号传输中、各种杂波干扰、幅度不超过信号幅度时、可容忍!…如果是PWM信号;特别是推动MOS大功率管时、要求就不一样!否则会造成损坏器件的故障!…由于PCB设计的局限;滤波回路及抗干扰措施手段:时常并不能彻底解决;在该电路附近做个电源: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