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电路

楼主(2013-05-10):
RC滤波电路中的R电阻有什么作用?
和单独的接一个旁路电容相比,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电阻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限流,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耗能,即把能量通过电阻转化成热量放出去。如果没有电阻,那么就没有了滤波这一说。

网友B:
电阻本质上就是热量损耗元件   在RC滤波电路中   主要是起振荡和消耗能量的作用

网友B:
你在百度上多看看这一方面的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C:
前后级阻抗匹配,限流,其实单独接一个电容也可以考虑前后级阻抗网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百度上多看看这一方面的资料就知道了

看了一些,还是没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限流,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耗能,即把能量通过电阻转化成热量放出去。如果没有电阻,那 ...

小哥这句话我在百度上也看到过。抱歉啊,有点钻牛角,旁路电容,不是高频的能量没通过电阻也滤除了吗。  发出这个问题后来来看到一个说法,就是控制充放电时间的,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本质上就是热量损耗元件   在RC滤波电路中   主要是起振荡和消耗能量的作用    ...

百度了一些还是没什么懂...
1消耗能量。旁路电容木有电阻,能量是不是到地里头了

2 最后看到这一说:就是控制充放电时间的,您赞同吗

3振荡?

谢谢指点哈

网友(2014-01-25):
時間常數=1/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