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又烧了,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3-05-10):
兴高采烈地在二姨家游荡,突然间电脑关机了,一摸插座,烫的吓人,线都软了,不就用个热水棒烧水么,怎么老烧呢?除了换个好的插座,还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A:
就一个电脑能烧成那样?而且还是“又”

网友B:
用了个热水棒?
换新插座,用粗一些的线。

网友A:
看到了,“热水棒”!我们管它叫“热得快”功率大约800W。是这个东西么

你用的功率那么小?我这里买的大部分都在1800W或者24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热水棒”!我们管它叫“热得快”功率大约800W。是这个东西么

就是这个东西,看着挺好的插座,不经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个热水棒?
换新插座,用粗一些的线。

是热水棒,又要换插座,这个热水棒功率也太吓人了吧

网友B:
不是热水棒功率吓人,是你的插座质量吓人,偷工又减料。

网友A:
这个咱可就大有经验了
1. 插座线确认大于1平方
2. 亲自连接插座,以保接靠
3. 手感插入应有较强摩擦接触
4. 彻底点儿,拆除热得快原来带插头电线,自行焊接旧电器插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热水棒功率吓人,是你的插座质量吓人,偷工又减料。

应该是插座问题,话费16大洋,墙上的那个插座是小时候见得的那种,看着旧的还怕人了,一点事情也没有,新买的这个,看着漂亮,不经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插座问题,话费16大洋,墙上的那个插座是小时候见得的那种,看着旧的还怕人了,一点事情也没有,新 ...

“新买的这个,看着漂亮,不经用”
可见得不能以貌取物,当然更不能以貌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咱可就大有经验了
1. 插座线确认大于1平方
2. 亲自连接插座,以保接靠

哈哈,果然有经验
1.这个一平方是指插座三根线合适单独一根线呢
4.热得快换个插头有什么用呢,我见那个插头还是好的

网友C:
旧不一定是质量差,20年前的自行车,现在还不生锈,现在市面上基本都是很快生锈,又是国情。建议买个有点名气的,那最差也不会一个热的快就能搞定。

网友D:
答非所问呀
除了换个好的插座,还有什么办法呢?
1 自制一个可控硅调压器,电压往下调到线不发热为止;
2 换一个功率更小的用
3 串联一些东西减小电流
反正暖水瓶里加热,散热很小,不要太变态的话水总会开的

网友E:
万用表测一下电流,小于5A就没问题的

网友F:
谁家的小孩!…???家长领回去!打屁股!…

网友G:
1800W 左右 你说高不高!便宜货 很容易被烧坏!

网友H:
换个质量过得去的插座吧。另外建议检查房间布线使用的线材质量和规格,不要超负荷用电

网友I:
换一个大功率的插座。

网友J:
空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J:
空气开关

太先进哇,哈哈

网友K:
版主大人生活品质有待提高啊,还热水棒烧水,好歹也得热水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版主大人生活品质有待提高啊,还热水棒烧水,好歹也得热水器啊。。。。。。 ...

这年头,地主家也没余粮啊

网友L:
不换插座就换个“热的慢"吧

网友M:
有时候是插头的问题,插头发热,把插板的塑料烤坏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旧不一定是质量差,20年前的自行车,现在还不生锈,现在市面上基本都是很快生锈,又是国情。建议买个有点名 ...

20年前的自行车多少钱,现在的多少钱,RMB每年都在贬值,而产品每年都在掉价,厂家不可能做亏本生意的,那样的话就没法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N:
20年前的自行车多少钱,现在的多少钱,RMB每年都在贬值,而产品每年都在掉价,厂家不可能做亏本生意的, ...

大家的思想都是这样,所以就越做越差,标准随便打,认证机构也是过场,ccc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还认了,这是一种悲。

网友O:
换个好插座吧,公牛子弹头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