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老师:Orcad9.2 无法模拟Opamp库

楼主:
**** INCLUDING orcad9.2-SCHEMATIC1.net ****
* source ORCAD9.2
R_R1         N00807 N01770  1k
R_R4         N029430 N03501  1k
R_R2         0 N00807  1k
R_R3         N010781 0  1k
V_V1         N008560 0 9Vdc
V_V2         N03501 0
+SIN 0 0,5 50 0 0 0
------------------$
ERROR -- Expecting keyword STIMULUS, saw 0.

**** RESUMING orcad9.2-schematic1-bias.sim.cir ****
.END
这是报错的代码。不知道saw 0是什么意思,绿点大概是说明没找到这个元件模拟库,但是我在我的库文件中找到opamp.lib和.olb文件了,为什么还是不能仿真。Analog里的元器件可以仿真,但是
试了Opamp里的几种运放没有一个可以的。去网上又重下载了Opamp.lib和olb文件也是不行,把这个olb和Lib库文件考到16.6试用版里也是不信。换成Multisum 12.0试用版和Orcad16.6学生版也是这样。我这个orcad 9.2是**版的,。在simulink seting-Bias里Libarary也已经把opapm.lib设置成全局变量。我是想在我设计的电路中测试不同的运放,但是现在最简单的电路都模拟不了,百度上提问没人回答,还请大家多指教。

添加opamp.olb文件

添加opamp.olb文件

自带Lib和olb文件库

自带Lib和olb文件库

楼主(2013-05-12):
没有大神出现吗

楼主:
*-----------------------------------------------------------------------------
* connections:   non-inverting input
*                | inverting input
*                | | positive power supply
*                | | | negative power supply
*                | | | | output
*                | | | | |
.subckt LM324    1 2 3 4 5
*
  c1   11 12 2.887E-12
  c2    6  7 30.00E-12
  dc    5 53 dy
  de   54  5 dy
  dlp  90 91 dx
  dln  92 90 dx
  dp    4  3 dx
  egnd 99  0 poly(2),(3,0),(4,0) 0 .5 .5
  fb    7 99 poly(5) vb vc ve vlp vln 0 21.22E6 -1E3 1E3 20E6 -20E6

  fpos a 0 vlim 1
  w2 3 a vlim sw2
  .model sw2 iswitch (ron=1 ion=0 ioff=-1u roff=10meg)
  w1 a 0 vlim sw1
  .model sw1 iswitch (roff=10meg ioff=0 ion=-1u ron=1)

  fneg 0 b vlim -1
  w3 4 b vlim sw3
  .model sw3 iswitch (ron=1 ion=-1u ioff=0 roff=10meg)
  w4 b 0 vlim sw4
  .model sw4 iswitch (roff=10meg ioff=-1u ion=0 ron=1)

  ga    6  0 11 12 188.5E-6
  gcm   0  6 10 99 59.61E-9
  iee   3 10 dc 15.09E-6
  hlim 90  0 vlim 1K
  q1   11  2 13 qx
  q2   12  1 14 qx
  r2    6  9 100.0E3
  rc1   4 11 5.305E3
  rc2   4 12 5.305E3
  re1  13 10 1.845E3
  re2  14 10 1.845E3
  ree  10 99 13.25E6
  ro1   8  5 50
  ro2   7 99 25
  rp    3  4 9.082E3
  vb    9  0 dc 0
  vc    3 53 dc 1.500
  ve   54  4 dc 0.822
  vlim  7  8 dc 0
  vlp  91  0 dc 40
  vln   0 92 dc 40
.model dx D(Is=800.0E-18 Rs=1)
.model dy D(Is=800.00E-18 Rs=1m Cjo=10p)
.model qx PNP(Is=800.0E-18 Bf=166.7)
.ends
发现原有的olb和Lib文件不匹配,现以LM324为例,我上网找了以上代码,保存成Lib格式,生成olb文件。运行还是报同样错误
------------------$
ERROR -- Expecting keyword STIMULUS, saw 0.

V_V2         VCC 0 9Vdc
X_U9         N07273 N06050 VCC VEE N05599 LM324

**** RESUMING orcad9.2-schematic1-bias.sim.cir ****
.END

网友A:
ERROR -- Expecting keyword STIMULUS, saw 0.

说的是相对于地的激励信号有问题.
可能是电路中 V2 不允许负半周引起的.

网友B:
注:V2的幅度是0.5,而不是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 -- Expecting keyword STIMULUS, saw 0.

说的是相对于地的激励信号有问题.

现在不报错了, 但是仿真窗口是灰色无内容 请问 库文件存在版本问题吗
自己创建的LM324,生成的就是图上长方形的运放,有12345五个引脚,总觉得怪怪的,看别人的都是三角形的。1接正输入,2接付输入,3,4分别接偏置电压源,5接输出。

楼主:
在16.6下面可以运行 估计引脚设定和元件库制作还有些问题 多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