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工具,要配置软核需下载哪些?

楼主(2013-05-10):
Vivado是干什么用的?Spartan-6可以加DDR3吗?软核+DDR3有没有容量限制?

另一家的软核不支持28位以上的地址,而且自家的例程竟然编译不过……

网友A:
1.VIVADO是为7系列以及以后的系列的开发工具。
2. 可以啊。
3. 容量肯定有限制,请查询相关手册。
4.一定要用XILINX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IVADO是为7系列以及以后的系列的开发工具。
2. 可以啊。
3. 容量肯定有限制,请查询相关手册。

就是另外一家的DDR3有问题啊,自家DDR3例程都编译通不过……

才被迫要转向xilinx啊。因为xilinx没用过,一窍不通,心里没底,所以来问。

多谢版主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另外一家的DDR3有问题啊,自家DDR3例程都编译通不过……

才被迫要转向xilinx啊。因为xilinx没用过, ...

哈哈,必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必须的

还是XILINX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