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ESR

楼主(2013-05-10):
在哪种应用中需要考虑电容的ESR

网友A:
很多。
典型的例子:整流之后的滤波电容。

网友B:
开关电源中肯定要考虑

网友C:
在开关电源中电容ESR偏大会使得输出电压纹波偏大;但是也有的应用中需要一定的ESR。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多。
典型的例子:整流之后的滤波电容。

大侠能给详细讲讲么,电容的ESR应用注意?

网友A:
我只知道两点。
一是ESR在电路中要消耗功率并转换成热,热得厉害了元件就会损坏,例如3楼所说。
二是某些电路对电容ESR有要求,例如LC谐振回路,电容损耗大了,谐振回路的Q值不会高,这会对通频带等等造成影响。

等待各方家补充。

网友D:
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摘抄)
电容实际并非理想,由于损耗可以等效为电阻和电容串联,我们认为电容上面电压不能突变,当突然对电容施加一个电流,电容因为自身充电,电压会从0开始上升。但是有了ESR,电阻自身会产生一个压降,这就导致了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会产生突变。无疑的,这会降低电容的滤波效果,所以很多高质量的电源啦一类的,都使用低ESR的电容器。
但实际中还会有一些应用利用电容这一特性,选用有一定ESR的电容:
比如在稳压电路中,有一定ESR的电容,在负载发生瞬变的时候,会立即产生波动而引发反馈电路动作,这个快速的响应,以牺牲一定的瞬态性能为代价,获取了后续的快速调整能力,尤其是功率管的响应速度比较慢,并且电容器的体积/容量受到严格限制的时候。这种情况见于一些使用mos管做调整管的三端稳压或者相似的电路中。这时候,太低的ESR反而会降低整体性能。
通常的,钽电容的ESR通常都在100毫欧以下,而铝电解电容则高于这个数值,有些种类电容的ESR甚至会高达数欧姆。

等大家来指正,补充。

网友E:
ldo中也需要一定的esr,太大太小都会有问题。

网友F:
看看这个,看有用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看看这个,看有用没

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