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如此简单——学习总结(一)

楼主(2013-05-10):
       本来对电力电子一无所知,刚进研二的时候老板便将三相电压型PWM整流器的项目抛给了我,并笑着对我说:“这事就交给你了,你负好责....”,我当时听了,顿感亚历山大,因为我完全是个门外汗。接手项目一年多,虽然搭建的实验平台没有调试出理想的效果,但是我对整流器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的知识有了一定的理解,比如有空间矢量脉宽调制(Space Vector PWM,SVPWM)、Clark变换、Park变换、双闭环控制、IGBT、TMS320F2812等等,摸爬滚打总算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知识。我想趁着自己没毕业之前,应该分享一下我的学习心得,总得留下点知识,嘿嘿。
                                                                                 SVPWM如此简单——学习与总结(一)
      SVPWM的理论分析在网上资料已经比较多,参考资料和调试程序在附件中给出。在这里我主要给出SVPWM的测试结果。
                                                                                                   一、参考资料
      (1) SVPWM的原理及法则推导和控制算法详解
      (2) TI资料 SVPWM_DQ:
      (3) 参考书—苏奎峰《TMS320X281x DSP应用系统设计》——第六章 空间矢量脉宽调制技术。注:我这有该书高清晰的电子版,但是容量比较大,共88M。需要的联系我。邮箱zhoujiewenxtu@aliyun.com.
      (4)SVPWM调试程序
                                                                      二、调试结果
1   测试程序
1.1 SVGEN_DQ模块
       测试程序采用TI公司提供的SVPWM程序模块——SVGEN_DQ,如图1所示:

                                                                            图1 SVGEN_DQ函数
函数从外部接收经过归一化处理后的 Ualfa、Ubeta 值,经过处理后得到三个桥臂的开关时间TaTbTcSVGEN_DQ模块的计算都是基于IQmath库,这样能使程序运算速度快,精度也高。
1.2 测试函数包含的主要模块
                     IQmathlib.h  IQmath.lib  运算都是基于IQmath库定点运算
                     svgen_dq.h svgen_dq.c    程序主体,产生开关时间
                     DSP28_User_Def.h       用户模块变量及函数定义
                     main.c                  系统初始化
1.3 测试函数流程图

2 矢量空间算法流程图
2  测试结果
2.1 测试电路
       TMS320F2812产生PWM1~6六路开关信号,开关信号经RC低通滤波电路,得到输出信号VaVa’VbVb’VcVc’。如图3所示。

3 PWM调理电路
2.2测试工具
       National Instrument公司 DAQ-mx PCI6221数据采集卡,将数据显示到Labview
       Tek双通道示波器
2.3 测试结果
       开关频率分为2kHz5kHz10kHz20kHz4种情况测试。
       测试方法:
(1)       采用双通道示波器观察VaVbVc滤波后的波形
(2)       采用Labview观察Vab = Va–Vb;Vbc =Vb-Vc;Vca=Vc-Va的波形,如图4所示,Labview界面程序。

4 Labview程序
12kHz(2.3us死区时间)

5  2kHz开关频率输出波形
25kHz开关频率

6 5kHz开关频率输出波形
310kHz开关频率

图7 10kHz开关频率输出波形
420kHz开关频率

8  20kHz开关频率输出波形
3.总结:
     从调试的结果可以看到,示波器检测到的SVPWM并不对成,后面发现是滤波电容的问题,我当时采用的滤波电容是电解电容,在高频下电解电容ESR比较大,从而导致SVPWM出现如图所示情况,将电解电容改成钽电容后,SVPWM波形对称,结果理想,但遗憾的是没有保存当时的实验图片。
    总过调试发现SVPWM程序能够正常运行。程序正确无误。
    心得:因为DSP处理数据量比较大,相对普通单片机而言,其面对的系统也更加复杂,所以DSP编程与单片机不同。DSP编程不仅要熟悉所使用的算法,而且还要保证程序的可靠性和鲁棒性,因为只要程序处理稍微不注意(如数据溢出、数据精度达不到要求等),这将会对整个系统要很大的影响。
保证程序的算法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应该是最为关键的,要证明自己编制的程序运行可靠,就需要把握好正确的调试方法,学会使用不同的工具和仪器来证明自己程序的可靠性,这一点对于DSP编程来说相当重要。

网友A:
嗯,很好很强大,赞一个!

网友B:
这种分享帖 都很是有爱

网友C:
赞一个,这贴要收藏。

网友D:
这个必须标记一下   只写过简单的spwm   没有搞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很好很强大,赞一个!

谢谢,小弟会继续加油!!!:)

楼主:
苏奎峰的书我已经分享到百度网盘,下载网址: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34591&uk=3707938655

网友E:
谢谢,提供的资料 正好需要

网友F(2013-06-10):
高手 赞一个  学习了 我最近也在调试基于svpwm的双闭环控制,但是母排电压i一直稳定不了,而且两个PI的参数也不知道怎么去调节,求指教!

网友F:
还有 楼主 我不明白为啥换了但电解电容马鞍波就稳定了?有空吗我想请教一下你

网友G(2013-09-02):
自学高手在民间。。

网友H(2014-01-13):
楼主您好,我想问您在SVPWM中,如果纯开环控制,将IQ输出给一个正值,电机正常正传,将IQ给一个负值,理论上应该电机反转才对,为什么我的电机不能反转?

网友I:
LZ总结的不错!PWM整流器是一个系统工程,SVPWM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lz只是把书本上的东西试验了一把,理解还不够深入,LZ继续努力吧!!

网友J:
顶楼主啊。。继续努力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您好,我想问您在SVPWM中,如果纯开环控制,将IQ输出给一个正值,电机正常正传,将IQ给一个负值,理论 ...

应该是VQ吧,开环控制给定应该是电压矢量不是电流矢量,理解有错误!
另外不知你定义的坐标中Q轴是有功还是无功?应该是改变无功轴的符号电机才能反转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VQ吧,开环控制给定应该是电压矢量不是电流矢量,理解有错误!
另外不知你定义的坐标中Q轴是有功还 ...

我将ID,IQ经过反PARK变换得到Ual和Ube,利用ID=0控制方式,实际上也就是给了Uq,Q轴定义的是转矩分量,D轴定义的是励磁分量。也就是Q轴是交轴。我电机开环正转可以啊,将IQ加上符号理论上电机应该反转啊,为什么它不反转。。。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将ID,IQ经过反PARK变换得到Ual和Ube,利用ID=0控制方式,实际上也就是给了Uq,Q轴定义的是转矩分量,D轴 ...

ID,IQ 反Park变换也得不到Ual Ube,电流和电压不是这样变换的。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直接给Uq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ID,IQ 反Park变换也得不到Ual Ube,电流和电压不是这样变换的。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直接给Uq就好了。 ...

我就是相当于直接给Uq,然后经过反PARK得到Ual和Ube,再将这两个值给到SVPWM中,现在是UQ我给一个正值的时候电机能正转,给一个负值的时候应该会反转,但是电机就不反转。

网友I:
测测输出的三相电流,看两种情况下电流相序是不是变了。如果电流太小不好观测,可以看电压相序,只不过PWM波 考验你的眼力!

网友F(2014-04-06):
请问楼主软启动怎么做?

网友K:
休息楼主分享啊!!有毅力!

网友L(2014-09-15):
楼主的源代码svgen dq.C里面有一段代码跟原始代码不太一样。我没太看懂啊
在求出X Y Z之后,楼主又把每个值再除以2,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
Va = _IQmpy(Va,_IQ(0.5));
Vb = _IQmpy(Vb,_IQ(0.5));
Vc = _IQmpy(Vc,_IQ(0.5));

网友:
必须标记一下

网友M(2015-05-09):
楼主的资料很好,赞一个

网友N(2016-03-25):
学习了,很好的分享。

网友O(2016-04-29):
这老板好恐怖....

网友P(2016-06-09):
非常的感谢。相信研读您的程序能让我有很大的提高!

网友Q:
三相pwm整流器,如果搞精通了确实就成大拿了

网友R:
写的很用心

网友S(2016-08-30):
这贴不错,值得收藏看看

网友T(2017-01-19):
赞一个,写的不错

网友U(2017-07-06):
正在学习svpwm,学习了

网友V:
最近在学习SVPWM逆变,多谢分享!

网友W(2017-09-04):
善于分享的人都是牛X的人

网友X(2018-08-07):
滤波电容可以考虑使用CBB的